一千块左右,有什么打印机推荐呀?

楼主(2025-04-30):
学生党,想玩玩,但是零花钱有限
也就打印个手办之类的
速度不用多块,单色就行
坛子里大佬多,有推荐的吗

网友A:
HP 1020旧的耐用粉便宜

网友:
FDM的话建议无脑上拓竹,光固化的话anycubic的机器在用,MONO系列有千元出头的,打手办大小应该可以了,其他各种DIY性质的作品不是玩3D打印,而是玩打印机,调参数调软件调螺丝……非常折腾

网友:
感觉刷来刷去帖子不多啊,宗门日渐衰微,来个大佬振兴下

网友B:
刚入手了拓竹a1mini,入手的第三台打印机了,京东活动,不到1000块。可以说秒杀一切diy的3d打印机。优点:省心、省心、省心,打印质量高、社区强大、切片软件强大、无线打印强大,不到一周已经打印了3卷(1kg)的耗材了。
1000块无脑上拓竹,千瓦别去折腾diy,太折磨人不说,钱还不少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1020旧的耐用粉便宜

不是……你这……

网友:
A1mini可以啊.我自己买了p1sc.有机会我也想买一台mini试试

网友(2025-06-06):
卡元价位的,首选A1mini,对速度要求不高的买ENDER 3 V3 SE,比拓竹便宜。

网友:
手上有A1mini  建议上A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手了拓竹a1mini,入手的第三台打印机了,京东活动,不到1000块。可以说秒杀一切diy的3d打印机。优点: ...

A1mini是真可以,我1100也入手了,省心,尺寸觉的不够用就上A1

网友:
上咸鱼淘淘

网友(2025-08-10):
必然是a1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