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谊华983三 焊台手柄接线图

楼主(2025-05-01):
谊华983三 焊台没手柄,买了支T210手柄,但是手柄接口是6口的,而焊台接口是4线的,不知道焊台的接口定义,求助哪们大佬能帮帮忙定义下

网友A:
那你这买错了还能插进去么?孔都不对了

网友B:
俩坛子都看见你这个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买错了还能插进去么?孔都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坛子都看见你这个帖子了

广撒网多捞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买错了还能插进去么?孔都不对了

找不到对的啊,所以才想改接口

网友C:
根据内部电路才能接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内部电路才能接正确!

看不明白啊。

网友:
4线一般一对加热一对测温,用表打打

网友D:
黄绿线接地,黑线公共,红线加热,白线温度信号,猜的,顺着线路跑一下,公共线一般和板子的电源负会联通,红线加热一般会连到MOS管或者可控硅管,白线信号一般会有电阻网络然后去放大器或者其他芯片

网友:
手柄6芯有可能是多了休眠开关

网友:
我也想知道 T12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绿线接地,黑线公共,红线加热,白线温度信号,猜的,顺着线路跑一下,公共线一般和板子的电源负会联通, ...

终于等到大佬解答了,谢谢大佬,我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