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精度万分之五]手搓变压器DIY开关电源24V@3A过载能力超强_次级用光耦TL431...

楼主(2025-05-01):
发光电阻镇楼

手搓变压器,误差万分之五,厉不厉害?

实际上是要做一个24V3A的,不过呢,考虑到可能会被小黄鱼大神拿去盈利
所以索性把参数改成了25.6V_3.45A,这样大家如果要复刻,其实并不耽误用,反而还获得了额外的功率,同时可以避免别人抄了拿去盈利
变压器计算参数如下

电容随便找的三个

然后根据ESR再来计算环路

然后开始手搓变压器

精度极高,误差万分之五

漏感极低 1%不到

然后焊板子,先焊低的

接着高的

最后是变压器之类的高度比较大的

烧红电阻很轻松

想要复刻的坛友用哔哩哔哩扫码获取

网友:
厉害哦,啥精度?

网友A:
说话没头没尾,含含糊糊朦朦胧胧,二师兄遇到对手了

网友B:
刚刚注册就能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话没头没尾,含含糊糊朦朦胧胧,二师兄遇到对手了

你说没头没尾,有参数,有带载测试,你说含含糊糊朦朦胧胧,我参数 过程都有,你难道就是二师兄理解能力欠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注册就能发帖了?

你这都发了7132贴了,应该也是注册后就能发帖吧?

楼主:
万分之五:设计电感量1094.211,实际手搓的1094.75

楼主:
哈哈,感谢支持,有需要可以复刻奥

网友:
活捉一枚新手

新来的高手

楼主:
还以为手机坏掉了,划到最下边,竟然还有

网友C:
铁芯也有卖半成品的吗?这玩意我只知道用在T12上,还能用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芯也有卖半成品的吗?这玩意我只知道用在T12上,还能用在哪里啊?

变压器是吧?某宝去买,然后根据贴子里的参数买铜丝自己绕就行了
各处都要用开关电源,不光T12

网友D:
原来变压器计算还有专门的软件的

网友:
受挫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变压器计算还有专门的软件的

我懒,所以写了个软件,这样修改起来就不用再算半天了

楼主:
手搓的可以微调,商品化的就没微调余地了

网友:
变压器劝退

网友:
还设计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