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三洋JJ-F70打理(接3月17号的帖子 )

楼主:
      帖子发了几次都不成功不知道怎么搞的,问了管理员让换个浏览器试试 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下面进入正题开始检查机芯,检查各个弹簧的拉力是否正常 ,各部件是否润滑到位 ,拆一下两个主导轴 ,清洗润滑,对了着重讲一下电机保养 ,拿到机子 清理完了之后 发现机子正面摆放和反面摆放怠速的快慢不一致 偏差很多 ,搞了几个小时 检查各个部件的润滑 是否到位 ,最后发现都不起作用 ,后来才知道是电机坏了 ,电机竖放和倒着放转速会不一致,调整怠速也不起作用 ,买了一台机子拆配件 ,发现电机是通的通病,新的这种型号的电机肯定买不到 ,最后请教了别人 。说把电机泡在油里面加电转 竟然成功修复了 ,两边的带速误差一面是3040 ,一面是3010 ,偏差30左右 ,不仔细听的话感觉不出来 ,机子尽量竖着放 ,不要躺着放 ,反正前前后后折腾了很长时间 ,看着机芯很简单,但是问题很复杂
         大家拆装卡簧的时候 ,一定要盖上保鲜膜或者透明塑料 ,我就偷了懒 ,卡黄飞出去了 ,找了半个小时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高手!

网友:
这种电机有点精密,估计是里面电刷不行了,拆开换了就可以了,但是容易装不上。

网友:
好几个铜轮啊

网友:
一直担心这个有刷电机寿命,还有CD机的电机,几乎也是有刷的
极少数高端机用的无刷

网友:
日子的电机尽管是合金接换向器(没用石墨材料),采用环形灭火花器件、耐用度放心。CD主轴电机有出现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