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不开机-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5-01):
邻居小妹(上大学了)的华为P30,说刷抖音刷着刷着就突然关机不再开机了,现在五一假期了拿过来修,主要是想要里面的资料,这回她爸终于给她买新手机了苹果16PRO 1TB的

去年2月份卡HUAWEI界面不开机也修过一次,她爸拿过来修的,当时是鸿蒙3.0系统,她们家有钱但比较节约,女儿都上大学了,还在用老款华为手机都不舍得买个新手机

今天拿到手机后,确实不开机了,无反应,HUAWEI LOGO都不亮下,后玻璃盖摔碎了忽略!

拆开后盖,去年2月的保修标还在,时至今日1年2个多月了,经过我手修的手机,内部都会保持比较干净的

拆下主板护板

拆下主板单板上电测试下开机电流,明显不正常,CPU相关电路开路的电流曲线

主板取下CPU屏蔽盖

主板上手术台,前段时间新买了两个,挺好用

UFS芯片(俗称字库)容易高温产生系统数据丢失,用钢片挡下更安全,先拆下CPU上层(即运存)

再拆下CPU

没黑胶了,之前修过,省掉除胶的麻烦事了,CPU焊盘先拖平,暂不要清洗避免氧化

CPU植好锡,之前用了隔离钢网,很多GND脚都被隔离没用了,这次用标准钢网完整GND

运存植锡

清洗好主板CPU焊盘

CPU、运存、主板来个合影

打上新的阿尔法焊油,依次焊上CPU及运存,单板上电测试下开机电流

主板已经可以开机了,电流曲线恢复正常

清洗干净主板

装个测试屏试试显示,华为LOGO出来啦,后来进入系统正常

主板及机壳CPU位置打上适量的散热凝胶

主板装回机壳中

装好护板锁上螺丝

内部清洁干净后合上后盖,开机,华为LOGO亮起了

进入系统,女生的桌面就是花花的,测试了所有功能均正常

完美修复华为P30不开机,看这里,系统已被自动升级到鸿蒙4.0了

插上充电线,居然提示超级快充

个人觉得就是鸿蒙系统惹的祸,相比安卓系统发热量更高,已提醒邻居妹妹用华为助手降回安卓系统做备用机用
END

楼主:
开机键、音量键,安卓机的通病用久了上面的塑胶点烂了无法顶到开关,已经换新,恢复正常手感与功能

网友:
华为V10同样的毛病,处理器是麒麟970,升级到鸿蒙系统就反复重启死机,据说这类处理器都是这样!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P30 用久了SOC虚焊好像是通病了,你这是手到病除。

网友:
这个小姑娘用的一点都不爱惜!我个大老爷们的mate20电池不行了,到售后换电池,服务的小姑娘看到我的手机直接惊叹!除了手机屏幕贴有划痕,后面的玻璃盖崭新的不得了!

网友A:
谣言领先牌儿现在新钢门手机cpu和上盖是一体的,更加的一槽烂了~

网友B:
有一点不解,闪存焊到CPU上面不是增加故障概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不解,闪存焊到CPU上面不是增加故障概率了吗?

运存,不是闪存

网友C:
原来这款运存是焊在CPU上,为了节约位置还是为了交换速度快?
“个人觉得就是鸿蒙系统惹的祸,相比安卓系统发热量更高,已提醒邻居妹妹用华为助手降回安卓系统做备用机用”
宗教品牌遥遥领先,当心扣楼主帽子,说不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款运存是焊在CPU上,为了节约位置还是为了交换速度快?
“个人觉得就是鸿蒙系统惹的祸,相比安卓系统 ...

事实如此,有什么好怕的,又不是网红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谣言领先牌儿现在新钢门手机cpu和上盖是一体的,更加的一槽烂了~

一体的方便维修些,不用拆上盖了,CPU运存跟苹果稍新款一样了

网友:
虚焊好像是通病

网友:
难道现在手机都是低温锡吗?

网友:
鸿蒙系统惹的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体的方便维修些,不用拆上盖了,CPU运存跟苹果稍新款一样了

扩内存就不行了,那个杨长顺硬磨掉上盖搞坏了好几片目前应该还是没成功~

网友:
要做这活,偶还得勤练焊接技术呀

网友:
拆焊 拆焊 一般都能解决小问题

网友:
原来做一次CPU再在又是同一个问题又做一次
这个,这个,只能说有问题了最好还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