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如何知道买的主控板,是有查看写入量功能的?

楼主(2025-05-01):
为什么我自己控的PS3111量产完,看不到写入量,只有加电时间

但是现在大多数固态,是都可以看写入量的,比如下边的

是硬件需要支持?
还是量产软件设置问题呀?

以后买主控板的时候要怎么挑,才能挑到可以显示写入量的板子呀?

网友:
不是都支持么,无非是有些厂家的信息无法正确被第三方SMART管理工具显示而已,只要改掉厂商名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奇形怪状的SMART报告值

网友A:
因为你的硬盘厂名是'KW‘,软件不知道你的SMART信息定义

网友:
这个要看固件有没有给出对的参数,Hard disk软件只是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硬盘厂名是'KW‘,软件不知道你的SMART信息定义

改了几个金士顿,东芝,没成功,还是没有读取量
你有推荐改的名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