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用9号开源jbc245控制板DIY数显加热台

楼主(2025-05-01):
简介:这应该先从jbc245发热芯说起,K型热电偶与发热芯负极共用,另一端单独连接2(T)脚。

根据这个原理模拟245的发热芯,然后发热芯采用的2根936的1231、1232发热芯,2个发热芯功率能大点。
K型热电偶。

发热盘用工控机拆下的实芯散热片做的。
压箱底的铝仪器外壳。
电木板一块。
DC5*2.5和DC5*2.1母座2种规格。
船型开关2个,一个总开关,一个单独开关发热台,控制共用的负极就行。
预期:能50度~450度可调。
自作过程:
先给发热盘开孔,发热芯直径3.8mm,手上有4.2钻头,实际打的孔略粗,使用还可以。

实际功率太小了,能看见1231发红,看不见1232发红,可能是加热时间长电源功率太猛挂了,后续再换一根1231应该提升功率达到预期。

楼主:
这个散热片散热太猛了,1231怕顶不动啊,网上看到24V100的发热芯,没看见详细参数能加热到多少度。
这个还能当焊台用,在做一个合适的休眠座就可以了。

网友A:
用单独的干烧发热棒,合适的温度传感器,是不是更适合,发热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独的干烧发热棒,合适的温度传感器,是不是更适合,发热平台

是啊,主要就是发热芯儿没有合适的。传感器简单就是K型的热电偶。

楼主:
发热台也可以采用这种铝板组装一个,发热芯用这种24V6mm直径的。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
看价格还是不错的,物美价廉。

网友B:
有现成的发热板不用,用发热芯?怎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C:
看坛友各种制作发热台,我直接几十买了个维修佬的,发热慢,不能快速调温。。。

网友:
直接买铸铝发热块,发热管是铸造在铝块里面的,有效避免烧坏发热管

网友:
我用这种炉子加热 方便又够劲  体积也不大直径13cm  换vga hdmi座子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发热板不用,用发热芯?怎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这样不是配置高嘛,温度能调到更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坛友各种制作发热台,我直接几十买了个维修佬的,发热慢,不能快速调温。。。 ...

维修佬那个是100*100的70块钱吧,挺精致的。

楼主:
那样热传导更好,避免干烧

网友:
这个钻孔方式太强悍了

网友:
666焊台还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