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1179不能给海力士14nm 2D TLC开PSLC吗

楼主(2025-05-01):
14nm的2d tlc,用安国开出来读写实在太慢了,这种颗粒也不配上3.0主控

遂换成FC1179打算开PSLC凑合用,结果试了半天都是报错误代码9,@CM_CDESE  有空的话帮忙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试试速度优先,看大佬说的。
另外2D TLC确实烂,我最近也在折腾ss19 2D TLC,不知道这种2D TLC能不能开Pslc。表现实在太差了,感觉折腾不出来就垃圾桶吧

网友B:
梵想的固态和U盘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梵想的固态和U盘咋样?

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速度优先,看大佬说的。
另外2D TLC确实烂,我最近也在折腾ss19 2D TLC,不知道这种2D TLC能不能开Pslc ...

up309的工具没法开海力士2d,不然用那个最方便

网友C:
ERR Code=9 全坏块
不知道咋解决,没碰过HY2DTLC,应该没有固件开不了pSLC(

可以扔安国芯邦试试,CBM也可以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梵想的固态和U盘咋样?

十有八九用的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R Code=9 全坏块
不知道咋解决,没碰过HY2DTLC,应该没有固件开不了pSLC(

有道理,我手头还有CBM2199应该能支持

网友D:
1179貌似没有交错,不过5.9确实太低了,试过单ce B05A写有10
另外这些开p都不用调低ecc,只选半容就行
上2199把,hy16 tlc开pslc写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79貌似没有交错,不过5.9确实太低了,试过单ce B05A写有10
上2199把,hy16 tlc开pslc写21 ...

怎么开PSLC,强制半容吗?还有没有其他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开PSLC,强制半容吗?还有没有其他设置?

只需要钩强制半容,我p不p都习惯ecc开10 速度优先

网友:
固件估计有问题

楼主(2025-06-07):
引用 网友D:
1179貌似没有交错,不过5.9确实太低了,试过单ce B05A写有10
另外这些开p都不用调低ecc,只选半容就行
上21 ...

2199也没有交错,4贴写入还没1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