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电机怎么拆开

楼主(2025-05-01):
打粉机电线断了,我觉得这根线质量有问题,想把一整根换了,问了售后,说要拆开电机才行!请问这个怎么拆开,我觉得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
正反两面都是压铸一体的?不可能啊,总要有一头能打开啊

网友A:
我猜是把这两颗螺丝拆了然后顶这个轴承...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
见到螺丝就拆,拆之前拍照或者摄像做好记录。

网友:
没见到实物也不好说,但一个大原则就是有办法就用办法,没办法就拆螺丝,见到螺丝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把这两颗螺丝拆了然后顶这个轴承...

不是,是碳刷

网友:
后面+字好像是一体的,前面那个+架拆不下来吗?

网友:
后面+字架是一体的,前面那个+字架能拆开吗?如果能拆开,你这个需要用拉马或者什么东西顶那个轴承。

网友B:
把手的螺丝拆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手的螺丝拆掉试试

看过了,把手螺丝和电机没关系

网友:
前面那个十字架应该机以用拉马拆掉的

网友C:
换个插头得了,如机体处断线接上上个4倍热缩管

网友:
螺丝拆掉以后再用小拉马往外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插头得了,如机体处断线接上上个4倍热缩管

实在不行就这样了

网友:
紧配的,需要拉马,别拆了,再组装同心度下降,得不偿失

网友:
用拉马吧上盖拉出来

网友:
见到螺丝就拆螺丝。

网友:
轴承位要注意 不要野蛮拆卸

网友:
                                                                                                    这么简单,第二张图,按我给你打箭头的地方敲就行了,最好上下左右对称敲,前面的盖子就可以拆开了,放心拆,电机上的盖子是有止口定位的,随便拆,第一张图有4颗螺丝就是让你拆开的。怎么拆然后怎么装回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