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特色的12伏电源适配器设计

楼主:
@marsradio 帖文的启发,我终于想把我一直吐槽的一种设计拿出来讨论一下

澳大利亚这种插头的主体圆柱形,我理解这是继承自欧洲的设计传统,稳定不仅靠金属片的夹紧力

同时,插座有圆形凹槽来增加支撑力来加固牢固。以此类推,我手中的电源适配器,包括华为路由器的白色电源适配器

这种有台阶设计的电源适配器,插墙壁插座,还算端正

如果插桌面的线排,难免因为杠杆原理,一头下垂,不是多端正

如图可以看到华为路由器的适配器,耷拉脑袋

我以为这是为全球市场设计的,但找遍各国插头,没看见雷同的,可能是中国特有

反而,斐讯12伏特电源适配器,插线排上比较平整,线排可以支撑适配器,见下图

有人知道有台阶设计,是中国特色吗?

网友:
怕你拔不出来

网友:
其实这种电源插头都是有国标的,但是很多人喜欢欧标,美标,这些老外的设计很奇葩,都怪模怪样的,真的不适合我们家庭使用,所以建议还是买国标的插头,不管是两插还是三插。

网友A:
这不是中国特色啊,当年买的黑莓手机8700,给我带了原装充电器(老板说是原装的),这个原装充电器就是一个这种适配器,外加几个可更换的两脚电源插头,现在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丢到哪里了

那个更换插头的地方就是这么突出来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中国特色啊,当年买的黑莓手机8700,给我带了原装充电器(老板说是原装的),这个原装充电器就是一个 ...

哦!时师傅资格老,从历史角度证明这种设计是舶来品

网友:
不带这么黑国标的

网友B:
创意不错,只能倒着插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不错,只能倒着插了!哈哈哈

你的意思是适合适配器在下面,插线板在上面?

楼主:
我看你这适配器是台湾制造
也有台阶设计。证明@时师傅 说的没错
这种设计是舶来品,不是中国独有的
不过你这Motorola台阶比较大
还能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适合适配器在下面,插线板在上面?

如果是插墙面插座,输出线是不是该向上了,正常的都是向下的,还会挡住插板三空上面的两口

网友C:
这种设计国外也有,这样的好处是,插脚在台阶里面,不会碰到上面的线路板,连接只需要焊线就行了,如果设计跟地面平整,那么线路板就得开孔和插脚连接,要么用双面板焊接,要么用插接端子连接,当然板子开槽再用线焊接也是可以的,不过感觉没有台阶这种设计成本低。其实有台阶也没多大影响,我用过很多有台阶的电源也没觉得插墙上会很别扭,一般电源重量也没多重,只要不拉扯就没事,如果你的墙插很差,插不紧的话那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D:
我觉得上面说的怕拔不出来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国外也有,这样的好处是,插脚在台阶里面,不会碰到上面的线路板,连接只需要焊线就行了,如果设计 ...

佛祖:高屋建瓴,一语道破

狗屁设计,一切都为了降低成本

不是我墙插松,插墙插无所谓,插线板有点耷拉脑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上面说的怕拔不出来应该是对的

我觉得 @lookball 从成本角度的分析,最合理解释

因为,我相信士兵们你手中的武器,永远是相同性能报价最低的生产商提供的

网友:
带接地脚,更安全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国外也有,这样的好处是,插脚在台阶里面,不会碰到上面的线路板,连接只需要焊线就行了,如果设计 ...

有道理。 有台阶的电源,里面十有八九是用线焊接的插脚和线路板。没有台阶的电源,大多是插接法设计的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 有台阶的电源,里面十有八九是用线焊接的插脚和线路板。没有台阶的电源,大多是插接法设计的线 ...

佛主@lookball 智慧高过狗屁人工智能AI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国外也有,这样的好处是,插脚在台阶里面,不会碰到上面的线路板,连接只需要焊线就行了,如果设计 ...

茅塞顿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