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G304鼠标滚轮中键改3脚长方微动

楼主(2025-05-01):
如题,罗技G304鼠标滚轮中键改3脚长方微动,并把编码器改热插拔。

前言:排斥编码器的原因,除了寿命,还有编码器传统单边轴结构造成中键手感硬,就算使用长方微动。而罗技新款使用编码器的原因,也绝非是有些人说的更先进,而是它比光栅省下一个发射器的耗电,换句话说,在没有续航问题的有线鼠上砍掉光栅100%是偷工减料。

曾经幻想过改光栅,还咨询过@K1503,最后没成功,只能回到编码器。

因此,目的1:解决中键过硬问题。目的2:解决编码器寿命问题。

改进方案:原方形锅仔片微动换用长方形微动,且使用滚轮整体直上直下结构,编码器则是改为热插拔带线TTC金轮。后续拟继续改进无阻尼编码器+外部阻尼,一来继续延长寿命,二来阻尼在圆周和在编码器上,手感还是不一样。

明确了方案,开始3D建模。这里为了给长方形微动腾地方,先后试了多种方案,切中框、微动倒置、微动竖置,最后通通空间不足。

定下来的方案有点匪夷所思。。。把微动的第三个脚剪掉,塞到滚轮内部去。。。

整体直上直下,这个外部阻尼,能买到尺寸匹配的碰珠,压力最小只有5N,试了太涩,后续减少干涉量再试试吧。

这个滚轮,由于轮轴太短,3D打印做了几版首先六角轴的六角面尺寸太小做出来不规则,其次容易断,最后是CNC的,成本比较高,一个得¥24。

装机图,由于懒得拆机,用3D图来表达。
首先切掉底壳的这个地方。

下面是实物图。

背面,焊母座线,和带线金轮自带公头匹配。小插曲:红圈处有个陶瓷天线碰掉了,买了同型号天线焊不上去,原因不明,直接上一根电线,解决。。。

完毕,收工!

楼主:
放个视频,不知道能播不。

楼主:
整体外观、重量。

后盖建模图,纹理算是有点防滑作用吧。

网友A:
nb的建模手艺。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的建模手艺。不要不要的

搞这么复杂,绝对是来秀建模的...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B:
牛逼!!!!
304这个鼠标性能确实没得说,普通人玩起来直接可以用到退休
就是外壳造型,手感,真的拉跨
早期都是直接3d打印外壳,后续就开始丧心病狂了,直接搬板
要不是我有强大懒癌拖着,早就入手套件开始改外壳了

网友:
不会玩,建摸好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
304这个鼠标性能确实没得说,普通人玩起来直接可以用到退休
就是外壳造型,手感,真的拉跨{:0 ...

造型每个人需求都不同,像我抓握只能适应这类造型,那种满世界GPW风格的我是适应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造型每个人需求都不同,像我抓握只能适应这类造型,那种满世界GPW风格的我是适应不了 ...

对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我就喜欢趴握,结果自己还是大手,没办法

网友C:
罗技20年前的那个光栅滚轮结构就是直上直下的,钢丝弹簧做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技20年前的那个光栅滚轮结构就是直上直下的,钢丝弹簧做阻尼

那个结构最新一个是MX518复刻,次新的是2007年的G3,本来还打算G3养老呢,现在才换下不到半年,原因是激光引擎速度不恒定,而且侧键没有在同一侧,是左右各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结构最新一个是MX518复刻,次新的是2007年的G3,本来还打算G3养老呢,现在才换下不到半年,原因是激 ...

3080芯片我是感觉最稳定的,或者微软的蓝影,但是要选光栅的都要查一下结构才知道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还不会玩看看挺好

网友:
这样一搞,鼠标成本不低了。

网友D:
罗技20年前的那个光栅滚轮胶套老化黏黏的想了好久没啥替代有买过替代也是旧的  后来把滚轮的胶圈扒了车平整  找跟铝棒外圈滚花滚轮压进去  手感还不错  光栅的感觉会比编码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技20年前的那个光栅滚轮胶套老化黏黏的想了好久没啥替代有买过替代也是旧的  后来把滚轮的胶圈扒了车平整 ...

这个我也弄过,还是3D打印

网友:
这结构有点复杂啊

网友:
可以开模搞个店铺买

网友:
哥们这改装太强大了啊,牛逼,都可以开店直接销售了

网友:
YONG用的啥软件,CATIA?还是SolidWorks还是cr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