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家不要在硅脂上省钱

楼主(2025-05-01):
今天对比了论坛上推荐的几款硅脂,最后发现还是信越的7921比较好,效果很好,就是太稠了.
国产GD-2其实效果不是很理想,涂了三次效果差不多。
cpu基本上是电脑最核心的零部件了,没有必要在硅脂上省钱,发热厉害可能会引起降频。

网友:
其实也没啥必要太发烧  我6700xt  上个月第一次拆开清了清灰 手头一看 信越的硅脂见底了 没办法 扒了扒抽屉 找到一个针管不知道买啥送的 挤上和鸡屎一样   装好用到现在也没啥问题  基本每天都玩几个小时战地2042

网友A:
高导GD3出来了,16元一支30G的。

信越死贵假货多,说不定你买的信越还是用高导GD2冒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导GD3出来了,16元一支30G的。

信越死贵假货多,说不定你买的信越还是用高导GD2冒充的。 ...

GD2效果不是太好,不知道是不是假货。是在淘宝工厂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导GD3出来了,16元一支30G的。

信越死贵假货多,说不定你买的信越还是用高导GD2冒充的。 ...

GD2虚标太严重了,淘宝网页都写15导热,而信越7921才6左右
好像新出的GD3也才7左右,所以gd2数据应该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GD2虚标太严重了,淘宝网页都写15导热,而信越7921才6左右
好像新出的GD3也才7左右,所以gd2数据应该有问 ...

你不妨去高导官方店铺看看导热系数多少?

网友B:
  显卡用的不知名细针管杂牌  效果竟然跟信越顶级K5 一个效果   ……

网友:
7783也可以的

网友:
利民散热器带的一直用不完

网友:
如果散热真的靠硅脂吗,那风扇还是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妨去高导官方店铺看看导热系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用的不知名细针管杂牌  效果竟然跟信越顶级K5 一个效果   ……

什么型号?

网友:
越贵越费钱  一般般的就不错

网友:
这种东西又没底的,涂上去效果可以就行了

网友C:
吹毛求疵,就那薄薄一层,能有多大能耐?散热还是看散热器和风扇,我就用普通白色那种,其实压紧后硅脂都挤压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毛求疵,就那薄薄一层,能有多大能耐?散热还是看散热器和风扇,我就用普通白色那种,其实压紧后硅脂都挤 ...

说得在理,
不打游戏者,
硅脂膏随便用。

网友:
霍尼韦尔相位片啊。干嘛老死磕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毛求疵,就那薄薄一层,能有多大能耐?散热还是看散热器和风扇,我就用普通白色那种,其实压紧后硅脂都挤 ...

你在电磁炉上试试就知道了,导热系数不高的还真容易炸管。从那以后,我老老实实不再用那种铝管灌装白色的廉价导热硅脂了。

网友:
我用赠送的也不错,关键是会用

网友:
您能相信么,我的硅脂是二十年前买的,家里的电脑cpu上涂的就是它,去年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