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无线中继奇怪事情

楼主:
我的主路由用的是TP的WTA541电信定制版(移动宽带也能用的),然后我现在用吃灰的华为TC7102来无线中继,但是明明密码正确的情况下,TC7102都是显示密码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哪种兄弟遇到过?

网友:
密码简单一点儿试试

网友:
TP 中继 事就是多  ,当年 941N V6  很多人弄不好

网友:
应该是7102的问题,我也在用这个路由中继水星300M的WiFi,时不时会遇到上不了网的问题,需要手动DNS或者重启多次才能上网,最后我改用TP5630中继就没问题。你升级一下固件或者更改一下上级路由看看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行就没办法了,海思方案和其它方案可能兼容性有问题,这个不好解决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主要两边一样就没有问题

网友:
重新设主路由密码试试

网友:
要么无线强度不够,要么信号信道干扰严重,反正一句话无线桥接就是不稳定,光纤不香吗?现在了还弄无线桥接,网络的核心就是稳定,弄得不稳定的网络又什么实际用途

网友:
加密方式?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A:
用5G中继会稳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G中继会稳定多了,,,

不管2.4g还是5g都是一样

网友:
还是第一见这样的事

网友:
路由器无线中继不管2.4g还是5g都不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