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4款RTL2832U SDR拆解,测试电流

楼主(2025-05-01):
淘了个平板,DTMB初始化调谐器失败,试试SDR。黑色最早,蓝色稍后,白绿刚到手,最近出现大量库存。新的省电,FM效果没有老的好。蓝色外壳黏手,换了低压差稳压芯片,可外接锂电供电。黑R820T,蓝R820T2,白FC0013,绿FC0012。黑篮线性稳压AMS1117-3.3,白绿DCDC。

网友:
SDR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
假期有得玩,看着不 错

网友A:
不知道干啥的,看到FM难道是调频

网友B:
新的省电,FM效果没有老的好——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新的电路采用DC/DC供电,对接收产生了干扰?
俺十年前玩过蓝色那款,还拆开给里面各芯片加了散热片,至于外壳黏手倒不难解决,用废牙刷+牙膏使劲刷干净就行了。不知为何这玩意儿还有点挑设备,某些平板和手机上无法使用(都有OTG功能、都提示安装驱动成功,但插入SDR接收棒后就会显示LIBUSB_ERROR_BUSY),只能换另一台机子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省电,FM效果没有老的好——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新的电路采用DC/DC供电,对接收产生了干扰?
俺十年前玩过 ...

我也不确定是否有干扰,这两款高频头芯片本身评价不太好。黏手我之前用酒精擦的,盖子现在也很紧。挑设备没遇到,倒是DTMB挑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干啥的,看到FM难道是调频

是的,信号稳定,简单测试。

网友:
测电流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C:
新的有待机模式,不用时功耗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有待机模式,不用时功耗很低。

绿色那个吗,刚通电电流很小,依次为首次通电,打开开关,关闭开关。

网友:
黑色蓝色板子一样

差了个芯片和电解电容

网友:
这个实际价格是多少啊?有几十的也有100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