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个能看电流的18650充电器......

楼主(2025-05-01):
18650充电器经常用, 以前用的都是买的, 但是没有一个好使的
所以花点时间自己做一个吧, 顺便也把一直吃灰的零件多用掉几个
打算做一个有屏的, 电池放上可以看电压, 充电的时候可以看电流

先选壳子, 用的最常见的带盖2节电池盒

里面的零件都拆干净

把头部锯掉, 打磨整形

原来有两个走线的缺口, 一个补全了, 另一个用来装开关

一颗4056用来充电,各家4056有细微差别, 最后决定用友台UMW的4056

单片机用航顺的HK32F0301MF4P7C, 之前买了好多, 老也用不完, 这次又可以用掉一颗了
单片机用来驱动数码管, 也用来读取电压和电流数值

电流检测用TI的INA181

INA181是一颗 双侧电流检测放大器, 不过我只用一侧

4056电路最前面有个零点几欧的电阻, 181正好可以用这个电阻作为采样电阻

数码管用的0.4寸共阴极的, 用末一位显示A/V状态, 所以3位有效数字

在嘉立创画板

打板归来, 感谢嘉立创

PCB外形修整好

找齐元件准备焊接

焊好了,采样样电阻用了三颗1R0并联

LDO转5V到2.8V, 这个2.8V给单片机和INA181供电, 数码管由单片机直驱
LDO的EN脚由硬开关控制, 不需看屏的时候, 拨动开关拉低这个EN脚, 就关闭了单片机, 数码管和检流功能

先写个简单的显示程序, 单片机工作正常

测试时发现, 电流读取超过量程了, 靠墙想了一下
应该是以前用这个芯片的时候,采样电阻选的都比较小, 这次1R/3=0.33欧, 大了一个数量级
所以对ina181采样电路做了一些处理, 串联了两个电阻

电流校准中...

程序各部分都写好, 编译出固件
功能也很简单, 单片机会判断USB口是否有电
有电就是充电状态, 显示电流值, 否则就只看电池电压

用HKConfig刷入单片机

继续搞壳子, 粘两个铜柱用来固定PCB

还需要上盖, 用的是上一版打样的PCB, 上一版没做好, 但是盖子可以凑合用

尺寸打磨好, 也开出了屏框

切一块黑色透光亚克力

修整外形

卡入屏框, 稍微上了点软胶

准备最后组装

电路板装进, 焊上开关, 为了防止漏光, 再切个海绵进去

粘上盖子, 开关在右边

USB-C在左边

电池有没有电, 放进就知道啦

充电中

把屏关掉, 让他慢慢充吧

充满了, 转了绿灯

好了, 可以正式上岗了

全部发完, 谢谢观看

网友A:
4056输入端那个0.4欧的电阻有啥用,我看买的小板上都没有这个电阻?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
把电压也做进去,充电时电压电流都显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输入端那个0.4欧的电阻有啥用,我看买的小板上都没有这个电阻?

4056是线性的, 不加电阻, 多出来的能量都转热能
前面加了电阻, 帮助消耗一些能量, 4056就不会太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6输入端那个0.4欧的电阻有啥用,我看买的小板上都没有这个电阻?

就是一颗耗散电阻,桌子上的饭太多,4056都吃下去太难受,耗散电阻可以帮忙吃掉一部分

网友:
感觉双槽的电池盒对不起楼主这么好的手工和单片机技术啊

网友:
RPROG上电压也能反映充电电流的大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6是线性的, 不加电阻, 多出来的能量都转热能
前面加了电阻, 帮助消耗一些能量, 4056就不会太热 ...

1A电流才需要吧,限制700mA以下应该不用考虑?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
厉害,指示灯有创意,

网友:
就是为了好看吧?不带个智能控制啥的?

网友:
指示灯好评
友台的4056精度如何,转灯电压准吗?

网友:
做的精致,会单片机真好

网友:
楼主这位不错,可借我不会弄
我也试过买了个0.28吋的电压表想加进18650充电器去,想看看充电时电池的电压,但是一插充电线充电时就会显示充电电压(4.2V), 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能在充电时看的是电池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6输入端那个0.4欧的电阻有啥用,我看买的小板上都没有这个电阻?

分压,分摊4056的热度

网友:
颜值很高,做的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加个可调恒流来充不同的电池

网友:
楼主是软硬件高手,电池盒应该更上一层楼

网友:
小白强烈表示上车上车

网友:
刚看帖子还觉得用数码管换成0.9的OLED更好看,看了实物觉得灰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