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电磁炉C21-HG1,发现个奇葩问题

楼主(2025-05-01):
拾荒手里淘来的。加热线圈已经拆没了,其它地方都还在。
铝线的,他可能是不知道,九阳加热线圈的特点:表面缠一层耐热胶带。
其实没啥电路故障,就是加热线圈接头处过热脱焊,焊脚加固一下,正好有拆机加热盘,功率很足,最大功率9.2A。
以下是拆机图,有的是修复后的照片,奇怪的情况见二楼
1、相当简洁,就一个旋钮和指示灯,没按键没显示屏

2、电源线可以缠绕在底壳上

3、型号

4、上盖,四个线控制板,带开关的旋钮

5、左边是原配线盘。右边是替换的线盘,是九阳原装拆机,外形一样

6、故障点,主板是线盘接口是铁的,加热线盘接头是黄铜的

7、两脚都过热脱焊了,美的的一般是一个脚脱焊

8、修复后

9、修复后

楼主:
下面分享一下这个奇葩问题

上图是电磁炉面板,圆的玻璃面板最外边是一圈不锈钢,磁铁不吸,应该是304吧?
问题就是,电磁炉运行过程中,这个金属装饰圈发热!最大功率(电流9.2A)运行一会儿就明显发热,几分钟后也并不烫手(估计45度左右吧?)。
按说,电磁炉是不能加热304、316不锈钢的,手里没有检测药水,就用吸铁石试了一下,不吸。
这个怎么破?是设计问题,还是有隐性故障呢?

网友A:
装饰条还想不锈钢,怕是想得有点多,应该是其它便宜的金属比如锌、铝等镀的一层铬,至于发热你要知道还有热辐射传导啊,谁说非要线圈加热才行的...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
这是铝线盘的。所以接头处会发热。

网友:
铝代铜成常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分享一下这个奇葩问题

上图是电磁炉面板,圆的玻璃面板最外边是一圈不锈钢,磁铁不吸,应该是304吧 ...

就是设计问题。俺买了一个凹面电磁炉,也有类似的金属圈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908-1-1.html
电磁炉线盘对外辐射能量时,大部分被锅具吸收了,少量被这个金属圈圈吸收,所以发热是正常的。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电磁炉放304不锈钢锅具、铝制高压锅都能工作。

网友:
真好,又能再战500年

网友C:
铜铝压接处电阻增大导致发热才烧成那样的,铝线盘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问题,据说跟什么原电池效应有关,铜铝两种不同的金属接触产生化学电池效应慢慢腐蚀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然后就发热严重烧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设计问题。俺买了一个凹面电磁炉,也有类似的金属圈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908-1-1. ...

我家铝制高压锅也能用电磁炉,但是,你仔细看看高压锅底有没有镶嵌一块有很多孔的钢板?
如果你的304锅具锅底是多层的,那是复合底,中间有一层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铝压接处电阻增大导致发热才烧成那样的,铝线盘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问题,据说跟什么原电池效应有关,铜铝两 ...

我发过拆机贴。美的电磁炉致命缺陷就是这个铝铜转换接头,主要不是铝与铜转接的问题,是铝漆包线没有去掉漆层直接铆接的。那个黄铜接头压接的地方不是平面的,有好多凸起,压接时扎破铝线的漆层,就靠这一点点接触,可想而知,多股漆包线中间的部分漆层根本就没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饰条还想不锈钢,怕是想得有点多,应该是其它便宜的金属比如锌、铝等镀的一层铬,至于发热你要知道还有热 ...

不跟你抬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分享一下这个奇葩问题

上图是电磁炉面板,圆的玻璃面板最外边是一圈不锈钢,磁铁不吸,应该是304吧 ...

不锈钢如果是弱磁性的,还是可以热的,只是发热量小的多。一般来说,磁性越强被加热时发热越厉害。建议去除这个圈,或者开口处理。

网友:
不跟你抬杠

对的,

网友:
电路板那里最好加焊铜条再堆锡处理,加强散热!

网友:
不锈钢圈断开一个缺口,使其没有环流

网友:
线盘看着像是铜的

网友:
温升不超过45不算缺陷,就是正常的,符合标准。

网友:
美的是直接焊主板的,见过很多都是烧2个大洞

网友:
铜铝压接处发热烧电路板是铝线盘电磁炉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设计问题。俺买了一个凹面电磁炉,也有类似的金属圈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908-1-1. ...

"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电磁炉放304不锈钢锅具、铝制高压锅都能工作。"  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