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公头夹板式HDMI

楼主(2025-05-01):
如何完好拆下HDMI公头,避免把公头内部绝缘体加热变形,PCB和它上面的元器件可以忽略

网友A:
这是HMDMI假负载?
试试烙铁加热拉线除锡,能穿线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HMDMI假负载?
试试烙铁加热拉线除锡,能穿线的话。

你不主张用风枪?
用吸锡带可以吗?
加热拉线,穿线我不懂

网友:
还真没有看过HDMI头内部
照片要清晰点就能看清楚了

网友:
用拖焊或热风枪

网友:
换大头子烙铁可能好拆点

网友:
使用刀形烙铁头,吸焊锡器配合。

网友B:
搞几个 先拆一个 看看 怎么翻车 。好有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几个 先拆一个 看看 怎么翻车 。好有改进

不拆了,我直接买了全新的夹板公头HDMI,在神舟9,600,000土地上拆不如买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