氖泡指示灯换成led的会怎样

楼主(2025-05-01):
小电锅的氖泡指示灯被我弄坏了,能不能用led指示灯替换

网友A:
当然可以。
一颗LED发光管,串联一颗1N4007、一颗200k左右的电阻,就行了。
可以根据LED的亮度,适当增减电阻的阻值,以达到自己的需求。

网友:
感觉从其他地方拆找个,,比如废旧电源插座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一颗LED发光管,串联一颗1N4007、一颗200k左右的电阻,就行了。
可以根据LED的亮度,适当增减电 ...

插盘里的led指示灯就没加二极管,不加二极管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盘里的led指示灯就没加二极管,不加二极管应该问题不大吧

普通led的耐压比较低,大概几十伏这样,直接接入220v交流电路中会被击穿,所以要串联一个耐压高的二极管帮它顶住。记住是要led和二极管同一个方向串联啊,要不也会被击穿的。再串联一个电阻是为了限流,要不电流大了这两个二极管都会过流烧毁的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led的耐压比较低,大概几十伏这样,直接接入220v交流电路中会被击穿,所以要串联一个耐压高的二极管 ...

也有一种内部集成了高耐压二极管和电阻的,可以直接接在220v电路里的led,一般在电饭锅等小家电里可以见到。

网友:
最好将二极管与LED并联,这样就不需要高耐压的二极管了,限流电阻选1/2W的,用两个100k的电阻串联比用单颗200k的好。

网友B:
氖泡耐热,别以为设计师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氖泡耐热,别以为设计师傻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