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让小姐姐出入更轻松,组装西数心的希捷移动硬盘

楼主(2025-05-01):
很早之前买的西数16T的炒豆硬盘DCHC550,用作二次元小姐姐们的家;
平时作为仓库盘,需要的时候通过易驱线和电脑连接进行读写。

久而久之总感觉这样有所不便,长期频繁插拔,硬盘的SATA接口没事;
易驱线倒是坏了好几根,都是接硬盘那端接触不良;
轻则插上不识别,重则读写中断路导致读写错误,因此,觉得还是给硬盘装个盒比较好。
盒子,就选用的希捷的拆机硬盘盒,型号Backup Plus Hub
来源于海鲜市场,这是希捷很实用的一款桌面移动硬盘
之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的拆机硬盘盒,是因为有时候硬盘缺货,但是成品的移动硬盘却不缺货;
而价格又比较合适,于是就有人买进一堆成品移动硬盘,
然后从里面拆出硬盘拿去卖,而拆剩下的那个硬盘盒,则作为下脚料无人问津了。

打开外盒是这样的,只有拆散的盒子,硬盘芯拆走了,估计早就卖掉了。
附件什么都齐全。
为什么喜欢买这种拆机的盒子?
一方面希捷自己出的移动硬盘,做工肯定不会差。
其次,它还有个实用的USB扩展功能。

全新的附件盒,包括电源适配器,不同地区的插头
数据线等,因为人家要的是硬盘,这些附件都是忽略不用的废物

说明书也在里面

希捷的硬盘盒以难拆著称,基本没谁能够无损开壳子,
像这个盒子的卡扣都是坏的,不过,不影响正常使用

PCB,固定在一个金属托架上面
正常情况还有用作屏蔽的铝箔贴纸,这里缺失了
应该是拆卸硬盘时被撕没了

拆下看看,和普通移动硬盘盒不一样的是
这个移动硬盘盒上面集成了一个USB-HUB,可以额外扩展出两个USB接口插USB设备使用
这也是我买它的目的,非常实用的设计

背面

这就是USB-HUB
型号GL3520,支持USB3.0的USB-HUB。
这个硬盘盒的电路实际是先经过这个GL3520把1个USB口扩展成为3路USB接口,
然后,这3个口中的一个通过桥接电路连接硬盘
另外2个就是硬盘盒面板上面扩展的那两个USB口

这个是USB-SATA的桥接电路,型号ASM1153,希捷好几款移动硬盘都用它做为桥接电路。
通过PCB上面的走线可以看到它和上面的GL3520连接。

这几个DC-DC电路用来给盒子上的USB口提供电源。
硬盘盒内装的是3.5寸的台式机硬盘,因此需要外接一个12V的电源适配器才能正常工作,
这里面有3组DC-DC电路,都是12V转5V,一个用于给桥接电路、HUB及硬盘提供5V电源,
还有2路分别给2个USB扩展端口提供5V电源。

盒子上扩展出的2个USB接口,通过电路看出是USB 3.0的

好了,把硬盘装上去

侧面拧上螺丝,安装上减震橡胶垫

直接放进塑料外壳里面就行了

接到电脑上面试试

硬盘盒HUB出来的USB口上面也插个U盘做测试

插上外接电源和USB线,
立刻就有新设备识别出来了,硬件名称也正确,
U盘也顺利识别。

一个16TB的硬盘,以及它上面挂的一个256GB的U盘。

拷贝文件进行测试,都是视频文件,首先是从电脑中向这个移动硬盘里面写入:
速度能稳定在180MB/s-195MB/s左右,对此表示满意。

其次是把Hub上挂的那个U盘里面的文件写入移动硬盘,
这个速度就逊色很多了,速度只有40MB/s-60MB/s左右,
毕竟是个Hub,广播式原理导致挂在上面的两个设备互相传输数据出现拥堵和性能下降。

既然测试没有问题,那么把上盖盖好,往上一扣,扣死就行。
卡扣断了没关系,一样可以卡住,有些松动的地方,只要不磕碰不会开,也不影响正常用。
看铭牌原来这个盘是8TB的,现在变成了16TB。

至此,作为仓库的移动硬盘又多了一块,
两个Backup Hub Plus加一个Backup Plus,
其中,有一个Backup Hub Plus是希捷的原装盘,
正是因为买了这个原装盘,才知道原来可以给硬盘盒上面装Hub这样的操作。
立式的Backup Plus也是希捷外壳西数心,除了不带USB口外,一样也好用。

完,谢谢观赏

网友:
说了老半天,不如直接组一个NAS

网友:
这硬盘可以好多小姐姐安家啊

网友:
很少看到移动硬盘上有USB扩展的。

网友:
看样子价格不低。

网友:
好像跟小姐姐出入没啥关系呀

网友:
小姐姐终于有家了

网友:
我就想问问价格多少?想着能一个

网友:
卡扣拆成这样装上会结实吗

网友A:
你的这个机械硬盘为何有这么高的写入速度?为何我的机械盘只有70~90左右的写入速度(几个500G 一个2T都差不多的速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机械硬盘为何有这么高的写入速度?为何我的机械盘只有70~90左右的写入速度(几个500G 一个2T都差不 ...

正常吧,这个硬盘手册里标称的持续传输速率是262MB/s,拿Hdtune测出来118MB/s-287MB/s。现在这个盘还没装满,还能保持较高的写入速度。

网友:
硬盘不错,不建议使用机械硬盘移动使用,很容易挂。

网友:
这么大的容量,要装多少东西啊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16T炒豆盘,直接装在机箱里了,是真的吵。。。

网友:
自己用的机箱够大,装了两个有开关控制还带锁的光驱位硬盘抽屉,不用时关闭供电即可,需要时更换硬盘也很方便

网友:
这种一定要注意硬盘供电的稳定性
俺之前的希捷3T 貌似是放里面 供电不稳定 磁头噶腰子了

网友:
集线器扩展2个USB3.0口,蛮好
这套硬盘盒要几多钱?

网友:
我先问一下价格,然后闪人,摸不起,小姐姐的家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