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菲尼瑞斯的LCR-ST1镊子电桥乱跳了

楼主(2025-05-01):
前些日子买的菲尼瑞斯ST1镊子电桥,没用过几次,今天开机变成这样了,固件升级到1.6也一样,

楼主:
自动挡也没法用。

网友:
玩具厂正常发挥

网友A:
关机几个小时,再开机可以测量几分钟,然后就死机一样,只有设置菜单有反应,功能挡位无法切换,也无法测量。

网友B:
可能是电容失效或潮气爬电,先拆开用电吹风试试吧,我那个QPLCR也返过毛病电吹风这样好了,但还偶尔犯病,幸亏菲尼瑞斯的退了买了众仪,我当时就是觉得菲尼瑞斯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容失效或潮气爬电,先拆开用电吹风试试吧,我那个QPLCR也返过毛病电吹风这样好了,但还偶尔犯病, ...

没有几个电容,新出来都没有几个月电容没有那么快失效,我猜是数据采集问题,比如悬空没有测零件的时候CPU不关闭采集,而是一直在采集造成的乱码,简单来说就是抗干扰不行,有待验证

网友D:
我当时就是觉得菲尼瑞斯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就是觉得菲尼瑞斯不靠谱

感觉菲尼瑞斯属于精神小妹,众仪是结完婚生了孩子的90后,优利德胜利是70后

网友E:
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几个小时,再开机可以测量几分钟,然后就死机一样,只有设置菜单有反应,功能挡位无法切换,也无法测量 ...

质量太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没电了?

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几个电容,新出来都没有几个月电容没有那么快失效,我猜是数据采集问题,比如悬空没有测零件的时候CP ...

看没看见镊子腿焊接的地方,你用洗板水把松香都刷掉看看,焊剂受潮也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就是觉得菲尼瑞斯不靠谱

众姨还是你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众姨还是你姨

虽然丑点,小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刚刚把镀金的触脚拆下擦了一下,重新组装了,故障消除了,

楼主:
固件升级到1.6后,现在自动档下测量二极管变成电阻值了,手动二极管档显示值也不准了,测量SB5100肖特基二极管显示值是0.52,准确的数值应该是0.38

网友:
测量仪器不稳定是大忌。。

网友(2025-06-09):
前阵子我也是抖音上看到好多人推这个镊子电桥。然后就打算买个回来,本来我款都付了,最后我还是给退了。主要也是后来看了不少网友讲这个非尼瑞斯有各种问题,说是个玩具厂做出来的,搞得好多人都不敢买了。

网友:
小厂有小厂的灵活和创新,要求不高也多了个选择,并非一无是处,毕竟价格和同规格的行内品牌差了10倍有余,根据自己使用场景选择,国产短稳甚至超过大品牌,但大品牌时间越长器件特性也更稳定,测量仪器稳定性可靠性才是根本,不能既要又要,现在的产品精力都在外观上,也是个现状吧

网友:
没办法,仪表这东西不是快速消费品,国产没有利润,搞不了那么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