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拆开 遇水起火 猛地很 无救 ……

楼主:
   打游戏手机 换电池  完事手贱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  ,有一股味道  金色铜箔上图层接触空气迅速发黑 轻度发热  ……

  吐一口唾液在上面冒下烟 黑色扩大  看看就那样   扔垃圾桶里了 一分钟左右 砰一下垃圾桶上面着火  应该是刺激气味 空气爆燃  赶紧倒卫生间 ,清理花了一个小时 ……

  就是说 电池起火 根本没救  遇水更猛  ……

网友:
我是确定放完电才拆开的

网友:
这你都敢拆

网友:
这求知欲,佩服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这都敢试试

网友A:
不把电放完就拆,胆太大了

网友:
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

网友B:
这个我不敢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敢拆,哈哈

  切  胆大心细   不服就干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把电放完就拆,胆太大了

  还是昨晚 充的满满的  哈哈 ……

网友:
塑料垃圾桶很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
这都敢试试

  胆大日虎逼  胆小怪自己 ……

网友:
拆的时候没起火算幸运了

网友:
拆锂电池必须先放光电。。

网友:
要知道锂电池为什么爱着火?锂本身就是活泼金属,可以在空气中被点燃,遇到水能和水发生反应放出氢气和热量,且这热量足以点燃氢气。
同时,锂电池的电解液是有机化合物,也是易燃液体。

网友D:
拆过,不过我是把电放光才拆的。那股电解液的味道我闻着是香味

网友:
还好只是小火没变成老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过,不过我是把电放光才拆的。那股电解液的味道我闻着是香味

有点上头,提神醒脑!

网友:
锂电很危险的,我上次放气瞬间把针头烧黑

网友:
常言道水火不容,但锂电池遇水起火,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