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新买的窗户下面的滚轮,看看和商家宣传的一样吗?

楼主(2025-05-01):
拆个新买的窗户下面的滚轮,看看和商家宣传的一样吗?

网购最大的骗局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商家宣传铜轮滚针轴承。

到货后必须拆一个验证一下。

果然是滚针轴承,轮子也是铜的,

网友A:
这不是塑料圈么,投诉虚假宣传...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B:
这种门风大的时候框框作响怎么办啊

网友:
2楼说的对,密封圈是塑料的,与宣传不符。

网友:
看起来还算厚实。

网友C:
之前锌合金的,干燥不见水还行,但不可能,后来换了尼龙的,感觉金属的对塑钢滑道磨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锌合金的,干燥不见水还行,但不可能,后来换了尼龙的,感觉金属的对塑钢滑道磨损大 ...

+1,还是用尼龙的好,坏了直接换就行,框磨损了换起来就太不容易了...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
和途中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塑料圈么,投诉虚假宣传...

白色塑料片是两边的档片。

网友:
金属密封垫圈不相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门风大的时候框框作响怎么办啊

这就是缺点了,见过用吸盘固定住的,开关窗又要移开吸盘,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缺点了,见过用吸盘固定住的,开关窗又要移开吸盘,麻烦

呃~吸哪里,实在硬伤了,没有办法也得试试

网友:
声音比较大。开关窗轰轰的。。。谢谢分享

网友:
虽然我看不到图片,但是我支持楼上所有人说的

网友:
两个轮子的还差不多。。。

网友:
轴承盖是塑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门风大的时候框框作响怎么办啊

这个适合做室内门,连通室外的肯定要求密封更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门风大的时候框框作响怎么办啊

换断桥平开窗就没有整个问题了

网友:
不锈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