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充电宝怀孕,放气后还能使用吗?

楼主:
这东西是多年前在论坛推荐里面买的,15元,感觉比较超值,

最近发现有点怀孕了。
外壳已经崩开了

肚子气鼓鼓的。

用缝衣针挑了一个小孔,必须在室外操作,小玩意爆燃了就不好了。

最后贴上胶带,这东西还能继续使用吗?放在家里会不会自燃??

放气后外壳就能压进去了。

最后洗白白一下,估计又要吃灰了,
这样放在家里感觉不安全?会不会自燃?

网友:
竟然搞怀孕了,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扔了。

网友:
要么换电池,要不换新!!!!

网友:
小心一点用

网友:
把电放完扔了吧,这玩意还敢放家里?

网友:
有一个和你的一样,再好还是换新电芯的吧,安全。

网友:
还是不建议使用

网友:
可以放,能用一次是一次,榨干!

网友:
没问题,但容量严重下降,等于是废了。

网友:
有可能会烧起来,还是扔掉别用了,或者放完电卖废品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的。

网友:
还是别用了吧,安全第一

网友:
带快充可以一搞,否则仍

网友:
钴酸锂聚合物软包电池一旦鼓包,就没啥价值了,即便小心放了气,其容量大幅度下降。
之所以鼓包就是内部化学反应产生了气体。建议把电量放完,拆下保护板,电芯部分扔了。

网友:
这样的电池存不了多少电了

网友:
安全性没问题,只是容量已经缩水很多了。

网友:
放气后也用不了多久的。。,三元的,能充到多少电压,就能知道大概还剩下几成电。。。铁哩的特性不一样,也许3.6V只有40%的电,也许3.3V就有80%的电,,,  谢谢分享

网友:
从安全角度考虑不建议再使用了

网友:
我也这样 弄过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