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五一回老家看见拉绳开关改按键开关 电线接弯了 难看 这个应该用无线开关或智能开关的

楼主:
原来拉绳开关盒往下接线 直接在原来高处装无线开关或智能开关不是更好吗 而且不用手按不用在意高低 反正是遥控

这种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
改呗...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A:
要先买激光水平仪,再动手,

工具不够,动手能力差的话,可能白忙、、、、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买激光水平仪,再动手,

工具不够,动手能力差的话,可能白忙、、、、鸟。 ...

开槽埋墙里,OVER...

二○二五年五月一日

网友B:
你不弄个线槽是很难看的!!!!

网友:
你这个走线,确实很难看的。

网友:
不求好看。实用可靠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槽埋墙里,OVER...

加长鉆打两个过墙孔,线又墙外(也未必是室外)

网友:
什么无线智能的就别考虑了,你不在家时出故障未必有人会修,有线的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弄个线槽是很难看的!!!!

不用线槽 不要电线接下来 高处拉绳开关盒那里接一个天猫精灵模块或者涂鸦智能模块塞进去 盖上空白面板或者智能开关面板反正不用手按高处 然后在底下墙壁开关位置贴上随意贴开关就行

网友:
无线没有有线的耐用,你会用,别人不会用,而机械的是人人会用,好不好看不太重要,安全能用就行

网友:
无线,智能的要多废电,寿命还不好说

网友:
价格贵一些吧

网友:
老房子买一截线槽装上就好了

网友:
我讲一个故事,我的姥姥78岁,燃气灶点不着,给我电话,我一问情况,打火的声音节奏,明显电池不行了,喊她买新电池换上,结果换了电池火都不打了,下班去检查,电池上反不说,电池正极帽也没有取消,年级大了记不住,给她说过,所以老人尽量简单,不故障就行,别弄高科技难为他们。

网友:
十几块鲁个遥控开关岂不更好,还是双开的

网友:
装个线槽把线放进线槽就行了,遥控器没电了也是麻烦。

网友:
遥控开关是不是静态状况下有耗电。

网友:
简单的就走明线。。。。谢谢分享

网友:
先擦擦干净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