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分之三高精度]DIY焊台C245你需要手搓一个强大的24V10A氮化镓开关电源

楼主(2025-05-01):
看大家玩C245还是很口水的
一直用白菜白光,各方面都好,就是头太大,看了看C245,这尺寸简直完美
DIY一个用岂不是美滋滋

我和其他网友不一样,不会带着焊台到处跑
所以呢,就暂时决定做个交流输入的
找了一圈没找到合适的电源
所以决定自己做一个好了
整活照片镇楼(在电阻上刷的花生油)

正式开始?
那就先从变压器开始吧,国际惯例,为了避免被JS拿参数去盈利,变压器设计输出为25.6V而非24.00v

绕线有手就行,过程就不拍了

为了防止还有人不知道怎么绕线,所以放几张之前拍的三明治绕制过程图供大家参考
这边的就好比是面包

这一层粗的就好比是肉

然后再来一层面包

是不是很简单?

做好之后微调电感量,精度极高,万分之3奥(其实没啥技术含量,就是考验耐心)

然后测一下漏感,漏感1.37%,这漏感,足够小,所以RCD的吸收消耗才能更低一些提高一些效率

电路方面,经典反激电路,就不说了,大家随便画的图都是专家级
然后不建议用LCEDA画板子,又不免费,完了离线模式还总是丢失三维封装(图中的灰色方块)

没有电子负载,直接烧电阻测试吧,这个功率带C245应该绰绰有余了吧?

管子是TO220的氮化镓,用起来和传统硅管没区别,后面试试把频率提高一下,整个把体积压缩压缩

楼主:
实际的24V10A的变压器,初级电感量计算为316.201,手搓变压器的电感量316.099
万分之3什么概念,啊?(战术后仰)

楼主:
次级用的利兹线,所以漏感有点大,1.37%这样,比商业品也算是很优秀了

网友A:
好棒!!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棒!!注意散热

氮化镓管子,没事

网友B:
次级焊接难不难?如何确保每根都上锡?

网友C:
厉害!   那个计算的软件是哪里的呀能共享一下不

网友:
很有特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焊接难不难?如何确保每根都上锡?

比较难,可以先刮一刮务必要保证每一根都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那个计算的软件是哪里的呀能共享一下不

点击看大图,title上有联系方式

网友D:
高手!我只会照猫画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我只会照猫画猫

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照着画

网友:
厉害  自己鼓捣开关电源

网友E:
大佬来论坛了 B站看过视频 这个制作难度略大 我还是买成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来论坛了  B站看过视频 这个制作难度略大 我还是买成品吧

其实还好,只要别把自己电到就行

网友F:
难道是电源工程师,看你第一遍绕线乱,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是电源工程师,看你第一遍绕线乱,有何区别。

上次随意绕漏感0.8% 这次仔细排线漏感1.37%找谁说理去
区别肯定有,但你又不不会拿着网上的开源项目去量产,所以不用关心哈

网友:
技术不 错,自己做用着方 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