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佬iX5Ultra通用预热加热平台台面该如何清理?

楼主(2025-05-01):
看了8139的帖子,新买的烧烤工具:维修佬iX5Ultra通用预热加热平台拆解测试+上力焊锡丝测试,没忍住诱惑,终于入手一台。
用了一个多月,台面变得很脏,请教该如何清理?

这个帖子加精了,需要重新阅览后才能回复,实在舍不得有限的家元,只能另开一贴请教坛友。

网友A:
松香的话用洗板水试试,如果刮不掉就成热用刀片斜刮试试

网友:
旧报纸 察叉叉

网友B:
用酒精擦拭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擦拭不行吗

酒精不行,洗板水也试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香的话用洗板水试试,如果刮不掉就成热用刀片斜刮试试

洗板水试过了,没用。
用刀片会不会把加热面刮伤,变得更难看?

网友C:
主要的污渍就是助焊剂,高温灼烧之后留在台面上了,用小刀咔嚓会损伤台面,除了用化学溶剂擦拭,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擦拭不行吗

试过,不行,有些助焊剂是不溶于酒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的污渍就是助焊剂,高温灼烧之后留在台面上了,用小刀咔嚓会损伤台面,除了用化学溶剂擦拭,可能也没有 ...

使用什么化学溶剂可以呢?

网友D:
松香、助焊剂,没有什么好办法,不是用于食品加热,可以忽略。强迫症楼主可以采购一批超薄硅胶导热垫,每次使用垫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香、助焊剂,没有什么好办法,不是用于食品加热,可以忽略。强迫症楼主可以采购一批超薄硅胶导热垫,每次 ...

话说硅胶导热垫会降低多少温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什么化学溶剂可以呢?

一般就是含三氯乙烯的洗板水,但洗板水对身体不太好,有毒性,如果加热台功能没问题,也不耽误使用,我觉得不用管它了

网友E:
一开始为什么不贴高温胶带呢?耐温400度的,不影响使用。现在这台面想要恢复如初,难了我之前用的ptc加热板也是这样沾上焊锡和松香难以处理,直到看到有大佬贴高温胶带,恍然大悟。

网友:
我是拿高目数的砂纸打磨抛光一下, 不过我的是银色的本色的,所以可以这么做

网友:
用刀刮,铝板只是导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含三氯乙烯的洗板水,但洗板水对身体不太好,有毒性,如果加热台功能没问题,也不耽误使用,我觉 ...

谢谢大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为什么不贴高温胶带呢?耐温400度的,不影响使用。现在这台面想要恢复如初,难了我之前用的pt ...

没有经验,你说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以后就知道了,如果以后还买新的话。

网友:
这还挺好还带辅助夹呢,脏就脏呗。
助焊剂烘干硬化了。

网友:
有没有稍微加热点试试,加热点用酒精什么的,刷子刷试试

网友:
加热到300度用木条刮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