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转换器

楼主:
21V锂电转5伏的,算是个准充电宝吧,大艺款。

网友:
照片搞得太大了。没有必要

网友A:
不如改个支持快充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改个支持快充的板子

我改了65W的,板子有些烫,加了散热片稍微好了一点,功率其实很快就不能输出65W了,应该是电池包电压不够20V,只能保持在4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改个支持快充的板子

不错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