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39块的咸鱼货寿命短❓五一回家劳动拆修给老年人买的木质蓝牙音箱

楼主(2025-05-01):
去年在咸鱼淘的¥39包邮,大约使用了一年。给老年人喜马拉雅听书用。USB接U盘听音乐也行。牌子叫广东iBass。
  故障原因:内部接触不良,两个扬声器是插接式的接在PCB上。酒精擦拭一下就好了。如果是芯片挂掉肯定就直接扔了。
  那个工厂用的内六角螺丝拆机的时候螺丝搞了。更换了六颗螺丝。

网友A:
谢谢分享。虽然取名IBASS更加合理,我怎么看上去牌子是Ihass呢。

网友B:
挺多热熔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虽然取名IBASS更加合理,我怎么看上去牌子是Ihass呢。

不少【美腚拆哪】的拆哪厂家喜欢起一个洋名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多热熔胶的。

前几天看了一个东莞电子厂的流水线B站视频,生产出口的充电宝的。有一个工位专门负责打胶,还好不是飞机拉。

网友:
加固接口,防止大力出奇迹,但接头没有打。 箱体板材厚度也不错。

网友C:
两个扬声器是插接式的接在PCB上,应该直接焊上。

网友:
插接件,已经算比较良心了。

网友D:
清理修好又能用好久了。

网友:
觉得做工还可以

网友:
造工还算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扬声器是插接式的接在PCB上,应该直接焊上。

插接其实是为了方便维修。打点胶放松动就行了。

网友E:
价格对得起做工

网友:
电子人的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对得起做工

呵呵,¥39元包邮的货要求不能太高。

  十年之前俺买漫步者R1700BT蓝牙音箱那时花了¥399元,十倍价格。但是这个¥39包邮的功能却比¥399的漫步者要多。
  并不是俺不愿淘钱给老年人买高级一些的音箱,而是随着人的年纪越来越大,人对这些3C电子产品的心态完全变化了:够用就好,不当菜。

楼主:
常回父母家看看,修修补补唠唠嗑。

  不去景区看人山人海,一堆人头,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理修好又能用好久了。

因为没有带电烙铁与焊锡,如果焊接的话,可保十年时间不松动。

网友F:
小音箱听听小说够用了,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音箱听听小说够用了,看着不 错

重点:木质外壳。
  音质肯定比那些¥9块9包邮的塑料壳好得多。
  而且,不算小,长度30cm,19.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