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后盖粘贴,怎么压严实?用皮筋+重物压着没用,固化后缝隙非常大

楼主:
哪种夹具可以夹的严实一些呢?

木工夹具,是不是会把屏幕夹坏

各位粘后盖,怎么压紧后盖的?

网友:
用费银行卡垫住屏幕和后盖,然后长尾夹夹一圈,等一晚上

网友:
文具夹最合适。因为拆过后盖会变形,平着压不合缝。

网友:
感觉长尾夹最合适,不过要垫扑克牌,防止屏幕碎掉。

网友:
我是橡皮筋固定的,没有问题,可能跟你用了两个方向的橡皮筋有关系。相当于挤拱起来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橡皮经的问题,不用橡皮筋直接压重物试试

网友:
用一块大过手机的硬板压着,上面再放一瓶大矿泉水

网友:
看那撕裂状态,可能是胶不行吧。

网友:
直接上台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