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二选一,怎么选

楼主(2025-05-02):
最近在看两款示波器,菲尼瑞斯DPOS350P和麦科信TO2002,麦科信的是不是要另外付费才能使用,有此类机器在用的大哥们说一下怎么选

网友:
菲的有虚标的前科,麦的没实际上手用过,但口碑尚可。

网友:
最不喜欢菲尼瑞斯内部用黑色电路板。

网友:
菲先排除......

TO2002有不含电池和解码、含电池和解码,两种配置,不同价格
解码不是必需的,看个人需求
有电池会方便很多。如果只需要电池,可问下店家能否单加买电池

网友:
日狗不考虑吗?

网友:
菲不知道,总感觉不靠谱,以前有前科,镊子和万用表都出问题了,麦感觉就是贵,不知道有没有坑

网友A:
麦科信性能可靠,玩起来也是省心就是价格有点虚高,我去年抄底1580元拿到STO-1104E觉得很值,实际快一年了也没有开机几次,实现的价值现在可以说还是零.关于解码貌似新买回来都能使用,但2年前买的STO-1152现在不能解码了.

网友:
肯定麦科信了,要是再带个万用表功能就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科信性能可靠,玩起来也是省心就是价格有点虚高,我去年抄底1580元拿到STO-1104E觉得很值,实际快一年了也没 ...

解码指的是什么

网友:
都不行,买示波器请买老牌子,普源,鼎阳之类的,便宜的有一个梦圆还行,其他的感觉不是玩示波器的,设计总是有点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码指的是什么

协议解码啊,比如i2c, 串口,spi...根据波形直接显示数值

网友B:
两款示波器都不建议买,完全是没有性价比。

现在国产普源804、鼎阳804都是12bit、200uV/VV,功能上完全可以吊打上述两款;性价比上也能吊打,外挂个支持PD3.0充电宝就能用。

另外,普源804、鼎阳804都都列入国补范围,销量非常不错,其中很重要原因是关税问题,很多售后商家将这两款示波器买来拆件,给国际大牌维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款示波器都不建议买,完全是没有性价比。

现在国产普源804、鼎阳804都是12bit、200uV/VV,功能上完全可 ...

普源70兆都接近3千了,就是用来修一下CRT电视和影碟机的信号

网友:
还是普源鼎阳泰克

网友(2025-06-02):
引用 楼主:
普源70兆都接近3千了,就是用来修一下CRT电视和影碟机的信号

哪里看到的这个价格,我之前买普源804才1999

网友:
以你的用途,买个2手模拟机足矣。坏了也不是很心疼。我去年买了个230包邮的。60M,台产的,忘了型号。

网友:
感觉要看需求,现在自己搞搞DIY玩玩,不知道买什么

网友:
台式示波器
国产第0梯队,一般不对外公开售卖,例如玖锦科技。
国产第1梯队,谱源、鼎阳
国产第2梯队,优利德,利利普,汉泰克
国产第3梯队,麦科信
国产第4梯队,菲尼瑞斯

网友(2025-07-2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z4y1e7Xv?t=141.3
汉泰平板示波器,前面的正弦波粗糙有毛刺和锯齿感,看2分20秒25M正弦波晃动不稳定,波形还有畸变,和我测试一样的问题。我估计这个抖动是信号发生器用的零件比较差,就是设计不合理造成的,只能退货了。
后来我换了DPOS350P示波器,据说是贴牌产品,有荧光功能,就算设置为8BT,波形也相当于16BT很细腻美观无毛刺,稳定性较好,目前使用没有问题,性价比较高。不要听信没有用过的人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