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强拆索尼CD、MD、HDD等遥控器——35ELK并修复

楼主(2025-05-02):
说白了就是一条索尼的线控 当年日版NE10配机 当时顶流的存在 造型独特 屏幕居然能显示部分的汉字!

线控的全称 长8.5厘米 直径1.5厘米 出门听把它夹到短袖的袖口上 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全貌 上下左右都是按键

问题就在这 线皮耐用性很差 尤其是一些3V开关电源 线皮没有不老化的 也是索尼后期机器的通病或者叫偷工减料

线控另一面的按键 中间的是三维键 负责上下曲和播放暂停 这货很容易串键 一部分原因是内部零件氧化 另一部分的原因是线根部分经常摩擦导致线间短路或干扰

这个线控没拆过的人绝对无从下手! 需要在耳机插口镀铬圈和音量旋钮中间的缝隙下手 我是用一个尖头镊子弯个钩 把镀铬圈给拔出来

拔下来的样子 里面还有两个不锈钢的卡子 做工非常的精细

拔下音量旋钮漏出两个螺丝

音量旋钮

打开壳子 音量触点氧化严重 非常严重 别说线断了 就算没断 想调音量时也必定会串到别的功能上

线控的裸体

焊盘上印有颜色的汉字 焊接时方便 但线的绝缘层已经完全粉化了

本想把粉化部分的线去掉 漏出好线后再焊回去 结果 几乎整条线都已经腐败

根本看不出原来线皮的颜色

琢只能杀一条无辜者来挽救这位脆弱的公主

这条型号30的线控 功能几乎一样 但不完全通用35的 屏幕也不是点阵只能显示些数字和字母 但线用的是7芯的

完好线的颜色

线路板上同样印有颜色

焊下好线 焊到公主身上

两面一共7根线 按标识颜色焊回即可

欣赏下曾经高精尖的做工 可但是!!!!!!!!!!!!!!保证没有虚接虚焊的情况下 线控居然没有显示也不能任何操作!

难道会是不同线控的线 颜色和插头之间的连接顺序不同?

于是乎找到35ELK线控上的各个焊点对应插头的线序 再找到新换线的颜色定义 重新焊接

他姥姥的 没点脑仁儿还真干不了这个活儿

正在兴奋之际 突然个晴天霹雳 手一抖 把耳机插座碰掉了!!!!!!!!!!!!!要知道这个插座仅仅是靠三个两毫米的焊盘固定到线路板上的

本人40拐半 老眼昏花 近视加散光 这0.5毫米的焊盘 是他看得见我 我看不见他

最后无奈 借来我爹的老花镜戴上 算是勉强能看到焊盘 再借助手机摄像头的放大 哆哆嗦嗦的焊上三根线

真要了老命 以后再也不这么毛手毛脚了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还不踏实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是线控不是遥控了

网友:
那时候线控真是高科技

网友:
要换线吧,这种当年是很厉害

网友B:
谢谢分享拆机及维修过程。线控其实简单,遥控会复杂一些。一些品牌厂家不知怎回事,东西做工挺讲究,便便线不搞根耐用的。再如飞利浦剃须刀的充电器,用不了多久,充电线就粉化了。为了便于售后赚钱,还是方便充电器的出货量?

网友:
线材老化严重了,要换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线控不是遥控了

遥控并不是只有无线的 有线也可叫遥控器 字面意思 遥远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拆机及维修过程。线控其实简单,遥控会复杂一些。一些品牌厂家不知怎回事,东西做工挺讲究,便便线 ...

应该不是故意的 多半是对供应商的要求不高导致的吧 比如森海塞尔MX985耳塞 后期没有不坏线的

网友:
反应当时的最高水准了

网友:
这玩意不好拆

网友:
当时的线控很高 级了

网友:
这线控焊盘微小,焊接不好操作,但终究修复成功了。我有几个正在吃灰中,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这种线控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因为体液渗入导线内部和反复折弯会出现内部线皮老化,一般情况下都是更换处理

网友:
我有个索尼的WALKMAN磁带随身听,也是这种类似的线控,带个屏幕。十多年前那个线就这样,内部的绝缘皮老化,一块一块的。还是之前的诺基亚手机的充电线也是,放久了一块一块往下掉。

网友:
同样拆修过

网友:
这个线控前几年很火的。

网友:
线材老化了

网友:
线控,就是不如遥控,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