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早期家用数字音频编解码器拆解及改造(之3):sony pcm-601esd

楼主(2025-05-02):
早期家用数字音频编解码器拆解及改造(之2):sony pcm-501es

本次拆解的是一台非常稀有且功能最贴近现代解码器的PCM适配器,型号是pcm-601esd。简单来说该设备是上次介绍的pcm-501es的完全体,在501的基础上增加了digital-in和digital-out(即spdif-in和spdif-out)。

pcm-601esd的前面板与501基本相同,添加了输入信号选择按钮;

当选择了digital输入时,如果信号正常按钮边上的灯会亮起,如果输入信号无法识别,则该灯不会亮起。经过测试该设备仅支持16bit-44.1Khz信号输入,24bit-44.1Khz、32bit-44.1Khz都可以出声但是略有失真,其他频率均不能正常出声。出乎意料的是当使用usb声卡作为数字音源时601前面板预加重的灯没有亮起,看来该设备能够识别信号是否需要预加重;

设备背面与501基本一致,多了digital-in和digital-out两个同轴接口。在实际使用时可将video-in和video-out连接,连接数字音源从而把601当作纯解码器使用。另外也可以将digital-out的开关拨至on状态,连接其他数字设备。

需要注意的是,在结构上数字输入输出和模拟输入输出属于并列结构,无论是采用数字还是模拟,都会经过视频编解码部分,除非使用recmute功能。本设备的前任主人就将面板上的recmute按钮用一坨锡短接了。

拆开上盖可以看到机器内部结构与501一致,唯一不同的是501的视频处理板安装方向变了,下面多了一块数字信号处理板。

未完待续

楼主:
音频处理电路与501es一致。本机的上任机主将音频板的一些运放加了底座,应该是折腾过。

视频版上pal电路仍然空缺,这代表该机还是ntsc版本。

视频板下面是数字信号处理板,用于将spdif信号进行识别并转换成与内部AD芯片输出一致的信号,期间对spdif信号是否预加重、是否有版权保护等信息进行识别。

若输入的数字信号具有版权保护信息则告诉后续电路不输出数字信号和pcm视频信号。可以想象一下,如果85年你拥有了这样一台机器,你也可将cd的数字信号无损的记录到录像带里,并且该录像带不仅能无损复制还能继续输出数字信号,对于当时新兴的CD行业冲击会有多大。该机的版权保护电路薄弱,在油管上有博主就对其进行了破解,只需要调整几个电路引脚的高低电频即可跳过该版权保护机制。索尼应该也明白他自己造了个啥,估计这也是这个机器的产量很少的原因之一。
对于能访问油管的朋友可访问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h2jbdEkUU学习。

机器底部,分别是音频处理板、电源板、数字信号处理板,这里能够明显看出音频处理板更换过运放底座,数字信号处理板是原装的状态。

关于这台设备,除了有pcm-601esd这一个型号之外,还有一个型号为pcm-553esd的机型,两者外观和功能完全一致,有一种说法是553为本土机型、601为海外机型;另一种说法是553的版权保护识别方式与601不一致。我目前没有收集到553,因此也不能下定论。本机型在国外用的非常多,在油管上能搜到很多介绍,大部分都是用来无损转换以前的音频档案。有些人认为其但实际效果不如通过701、501外加第三方电路的形式稳定。此外貌似601这个型号的设备都容易早衰,在谷歌上能搜到很多案例,尤其是模拟信号部分,如果冷机启动,模拟信号输入会有杂音,需要等半小时以上杂音才会小时,估计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吧,毕竟85-25已经40年了。

本次介绍完毕,最后祝大家劳动节愉快,吃好喝好休息好!

网友:
日本一项货分立元件就是多,应该是老产品

网友:
老产品,养眼。

网友A:
这个解码器是接CD转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码器是接CD转盘的吗?

理论上可以这样使用,但是不建议。原因有两个。
第一:这个设备是编码+解码,两样都在行但质量都平常。说白了作为DAC音质稀松;
第二:当时索尼主推的是DAS-702ES和DAS-703ES两个型号的纯解码器,作为解码CD的主力。
从下面553esd的广告中就能看出来这个机器在音频系统中的位置。

此外发一句牢骚,现在DAS-702ES和DAS-703ES在黄鱼上的价格真是太离谱了。

网友(2025-06-22):
索尼的产品总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