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性价比高的电子显微镜吗?

楼主:
经常遇到很小的芯片,肉眼不容易看清楚,想买一个性价比高的电子显微镜,有推荐的吗?

办公室有个这样的,但放置不稳,关键是不方便调焦,使用很不方便。

网友:
可以考虑自组一个。
我有个微距镜头+CS头子,你只要再买个usb模块的摄像模块和一个支架。即可,

积分商城,只要8000,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5807-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自组一个。
我有个微距镜头+CS头子,你只要再买个usb模块的摄像模块和一个支架。即可,

显示比例是失真的,看着画面操作更加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比例是失真的,看着画面操作更加艰难

最后一图是我用手拿着镜头,另一手拿着手机拍照,微距放大镜稍微一点就模糊了,那张图我只是想体现放大能力,当然,离物体越近越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图是我用手拿着镜头,另一手拿着手机拍照,微距放大镜稍微一点就模糊了,那张图我只是想体现放大能 ...

我说的不是清晰模糊,而是显示比例和眼睛感觉到到手眼协同,最终导致就是不是很好操作

网友:
要稳需买一个好的支座

网友:
看你的意思要求好像不高,只要调焦方便点即可,那么,有了图片上的显微镜,再买一个调焦支架就可以了,塑料的十几元,金属的40左右,上边的显微镜像素少了点,30万像素,但价格便宜,看个局部视图也能看清楚,见下边图片,一共几十元,不费力,性价比应该算高的了。如果要提高要求,建议索性买个三目体视显微镜,再配上个好点的摄像头,一千多元也够了,既可电子观测,也可以直接目视观测,而且整套系统还可以根据需求不断扩展升级,例如换镜头、换摄像头之类的,性能可以说到天花板了,虽然花钱多一点,论性价比还应该算是高的。

网友:
用体视显微镜,3-500块钱45倍的绝对够用

网友:
我发觉用了显微镜也修不了东西,我还是技术不行。

网友:
这个是学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