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迪欧迪换电池

楼主(2025-05-02):
之前用的迪欧迪,菜单弄不出来,拔掉充电线就没反应,疑似电池挂了

拆开看看,取下安装座子底下4个螺钉,沿着缝隙撬没啥反应,把所有能撬的东西都撬了,取出一个存储卡

看来是塑料硬化了,撬出来的都有断茬,最后大力出奇迹,终于开壳了~还好卡扣没变形

看到电池了,有点形状异常,测不到电压显然已经挂了,换上一个4v左右的电池,旧电池取下来把边缘归弄一下才形状正常了,估计是怀孕过了

显示屏看来正常,屏后pcb也没见异常

换上电池后,插上充电线,指示灯呈琥珀色,可能指示充电状态吧,按mcu键出现菜单了,

不过下级菜单还是没有~想调一下时钟未果,咋回事?

这些撬下来的玩意都断了腿,看来塑料耐久性拉胯。

网友:
记录仪的电池,大多都是因为过放而引起的鼓包。

网友:
记录仪看着不 错,换电池继 续 用

网友:
记录仪电池,现在好多不用电池用法拉电容,锂电怕太阳晒热坏了

网友:
软包电池没哈数,说坏就坏,还特别容易怀孕

网友:
这是行车记录仪啊,这么小的身子,不知道散热怎么样

网友:
运气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好后记录仪还能用几年

网友:
其实可以换了,搞一个4K的

网友:
电池可能是过放引起损坏的。

网友:
原来是行车记录仪,我看成给蒙迪欧换电池了

网友:
软包电池感觉就是个垃圾。。。近几年就到了电池报废的大周期了。。。。谢谢分享

网友:
难道你以前带着膜用?

网友:
时间一到鼓了,换电池,小意思

网友:
小容量电池,很容易过放鼓包

网友:
这种很容易鼓包的, 换质量不好的还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像是鼓包太狠,边缘已经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