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能的坛友呀,一般落地风扇主板的RX1电阻是多大呀?

楼主:
五一节快乐,万能的坛友呀,一般落地风扇主板的RX1电阻是多大呀?

红圈中这东西坏了,不知道阻值,晕

网友A:
这个是检测电流的电阻吗?为啥是黑的,烧黑的吗?
没找到同款电路板,参考一下美的款的,如果实在没法修,可以考虑换个通用遥控板子。

网友B:
这么粗,大功率的,大电流的,阻值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检测电流的电阻吗?为啥是黑的,烧黑的吗?
没找到同款电路板,参考一下美的款的,如果实在没法修, ...

外面包着东西,拆出来是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大功率的,大电流的,阻值应该不大

网上也有人问别的品牌的落地扇这种电阻大小,有人说大概是220K-470K,3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包着东西,拆出来是这玩意

你这四环色环还少一色了,电动车充电器上有绿色的电阻,那些应该都可以用,如果怕的话就看下我2楼回复的那个色环算一下阻值。

网友:
看电路图是阻容降压的泄放电阻,大点小点都没事,一般是470K或者680K,确认一下电路,电阻的两个引脚是并联在左边电容两端的

网友:
看不出来颜色,自己去淘宝搜索一下色环和电阻的大小尺寸就知道了,顺便下单。

网友C:
如果是C的泄放电阻,这零件坏了也不影响电扇工作;如果电扇不通电、不能运转,可能是供电限流保险电阻,把PCB反面拍出来看看走线就知道了

网友D:
rx不是线绕电阻吗,也就是说可能是限流电阻。应该是10欧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rx不是线绕电阻吗,也就是说可能是限流电阻。应该是10欧以内

我坦白了,其实是两台同型号的风扇,其中一台是上图的电阻,烧了,我拆另一台风扇想看电阻环色,发现外面包着胶,还以为是普通电阻,用小刀割皮的时候把里面的细线给弄断了,好家伙,用坏一台拆坏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C的泄放电阻,这零件坏了也不影响电扇工作;如果电扇不通电、不能运转,可能是供电限流保险电阻,把P ...

电路板正反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坦白了,其实是两台同型号的风扇,其中一台是上图的电阻,烧了,我拆另一台风扇想看电阻环色,发现外面 ...

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线刮断了接起不就行了,据说可以用电筒的小灯泡代用

网友E:
RX1一般为保险启动电阻阻值在10欧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RX1一般为保险启动电阻阻值在10欧姆左右,

拼夕夕买几个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检测电流的电阻吗?为啥是黑的,烧黑的吗?
没找到同款电路板,参考一下美的款的,如果实在没法修, ...

问题来了,这板电磁炉废板上有10欧左右的电阻吗?不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RX1一般为保险启动电阻阻值在10欧姆左右,

这板电磁炉废板上有10欧左右的电阻吗?不会看

网友:
应该是10欧的,色环两个黑色

网友:
红红黑金黑的电阻应该勉强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