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帮忙看下这电源是220V还是100V

楼主:
哪位兄弟帮忙看下这电源是220还是100的 谢谢

网友:
看看主滤波电容上标注的耐压是多少伏,如果是400V或以上,说明该电源是220V供电的,如果是200V或以上,就是110V供电。

网友:
看到保险了250V

网友:
设计应该是220v,你可以2个串联,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