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o净水器,接水总忘记关,有什么办法改装下吗?

楼主(2025-05-02):
初步想的是接个24v蜂鸣器到水泵上,接水时水泵工作蜂鸣器就一直响,但想想又发现关了水以后,水泵还要工作一段时间制水,所以关了净水器龙头蜂鸣器还是会响一段时间

板子上有没有检测水龙头信号的地方?或者在水龙头上做什么改装?
电路板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功能是干什么的?出水管路上装一个水流指示器就能监测

网友:
以前用小膜直放,总是等不及去干别的事,想起来时不水漫金山。后来用大膜,再后来用压力桶,出水大的不要不要的,即满即走,再没水漫金山了。

网友A:
大流量的无桶可以关水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流量的无桶可以关水就停

小流量加桶的组合,所以关水,泵是不停的

网友B:
开机延时关断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延时关断模块

是个办法,之前放了个定时器在旁边,不过接水多少不定,用的时间也确定不了,想升级下

网友:
在杯子下面放上双态按压开关,用电容电阻三极管可以做个触发电路,驱动音乐片发生,杯子在上面不触发,拿了杯子就触发一次,很好实现的

网友:
这懒毛病得治

网友:
我也几次忘记了关,结果发现它自己放一段时间会自己停。小米的,自己修过开关,不知道原来会不会自己停。

网友:
用这个试试

楼主:
RO膜过滤的水应该不导电吧?

网友(2025-06-26):
我是经常忘记关流得满地都是水......买了个茶具下面的带管子的接水盘放在龙头下,水流多了就往洗菜池里面流

网友:
直接上去就行了吧,买个减水压的东西

网友:
直接买聪明壶

网友:
我就是用的开机延时关断模块,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流量加桶的组合,所以关水,泵是不停的

是压力储水桶吗?既然有桶,桶满就停了啊?!你不想桶满吗?

网友:
做个定时器 控制电磁阀  或者用称重控制电磁阀

因为接水的器具不好使用水位检测而且不适合用电阻方式的传感器 只能用浮球或者外贴式电容感应的传感器  用螺杆+弹簧可以调节弹力以便于适配合适的满水重量  触发关阀    也可以用合适的弹簧吊住接水器具的托盘  水满就在重力作用下自动拉动龙头的扳手关闭水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