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百撕不得骑姐:一个极简单的电路,为什么用MOS管可以用三极管不行

楼主(2025-05-02):
上一贴在这里:水塔自动抽水器执行部分优化暨改进太阳能遥控部分电路,由于使用的3230ME锂电池保护电路充当定时器,一是很难实现长延时,二是元器件的工作状态极端(直接用MOS管对电容进行充放电),这不,昨晚坏了。一个MOS短路了,更换到了如下图的555时基电路。

Q8本来用的8050。原理如下:上电时Q6截止,555和后级电路均没有电源,整个电路只有两个LED耗电。当按下K2或者遥控接收到A3的高电平时,Q6导通,555获得工作电压并进入暂稳态,输出高电平,Q7、Q8导通,继电器吸合接通交流接触器抽水同时维持Q6的导通。约工作1300秒后C6电压达到翻转条件,输出低电平,Q8截止,Q6截止,整个电路恢复到刚上电时的状态。

555的暂稳态期间如果遥控接收到停止信号(A0高电平)或手动按下K1,Q6截止,555失去工作电压,整个电路恢复到刚上电时的状态。

昨晚在调试的时候,Q8试过3个8050,都是上电就Q6导通,按遥控器停止键有效,松开还是继续导通;把R16换成820欧姆电阻上电貌似正常,按下遥控器抽水键可以抽水,但是只要松开按键就失电了。测量Q8(8050)基极电压0V,但一上电它就开始工作导致Q6导通。
由于是在原PCB上修改的,怀疑引入了感应信号,在R16上并联0.1微法电容无效。

不得已,尝试更换一个3400试试,原位置一换上,立即正常工作,预期功能全部实现。

百撕不得骑姐啊……是小姐姐穿了101件衣服嘛?
拜请大神赐教。

网友:
都撕了还不骑姐,这是你的问题噢

网友:
场管能用8050不能用估计是漏电流穿透电流导致的。

网友:
静态工作点不一样,用三极管估计R16阻值要改

网友:
一个电压驱动一个是电流驱动,大概这个电路驱动8050的电流不够,不足以维持8050持续导通,只能维持瞬间而已。。。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这个电路问题不好调试。短接Q8的BE结,电流13微安(此时555是没有工作电压的)。如图电路没有找到这电流从何而来……是Q6漏电?
遥控接收板A0、A3都是低电平,并不能提供Q8导通的电流。

当时已经四五点了,也没有冷静分析。现在一想,可以断开R12、R13,分别测量电流看是何处过来,Q8的B极只通过电阻接地如果还有BE电流那肯定就是PCB上某处的问题了。

网友A:
怀疑有电流从R12上端流入
看看R12上端电位是不是高于下端电位
或者拔下CN1上插头后看故障能不能消失

网友:
这个不能直接替换的,驱动电阻都要调整

网友:
百思不得其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有电流从R12上端流入
看看R12上端电位是不是高于下端电位
或者拔下CN1上插头后看故障能不能消失

不是,遥控接收板A0、A3平时输出为0V,只有收到按键信号才输出5v
由于是在原PCB上搭焊,我怀疑我焊8050的时候B极是不是碰到什么绝缘下降的地方了。万用表测量BE电流有13微安(可惜当时不够冷静,没有去掉B极除接地电阻外的其他部分)。估计更换3400的时候稍微移动了一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