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这个固态是入门级吗?intel SSDPEKNU512GZH

楼主:
(图片)

楼主:
再次测试一下,速度又有提升,请问nvme win11   单独有驱动可以安装吗,是不是可以提速?

网友:
比sate的好

网友:
看测试结果,确实是入门级别的...QLC,,,

网友:
在M.2接口SSD中,算是低性能了,但比几乎所有SATA或NGFF接口要快。实际使用中体会不到太大差距。

楼主:
换个软件,测试读写速度又不一样啦,

测试时候电脑不动,分数会高一些

网友A:
稍好的nvme协议M.2分数在2800分或3000分以上,高端的pcie4.0 nvme  SSD可以达到4000分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好的nvme协议M.2分数在2800分或3000分以上,高端的pcie4.0 nvme  SSD可以达到4000分以上 ...

2025年1月23日 PCmark10的磁盘性能测试项目,NV3 1TB总成绩达到了5877分;

当时把金士顿的256Gnv2 给换下来  整成这个了,速度没有提升。
nv2 1T估计比这个要多的多

网友:
查了一下,居然是qlc的,哈哈,倒不是速度问题,稳定性和持续读写寿命才更重要了。对我来说,tlc是底线。

楼主:
一个客户的联想air15 2021 系统win11   11代i5=16-512G西数SN730家庭版 软件比较少 ,感觉速度飞快,
我这个戴尔11代i3+16+intel512G  速度很一般,软件比较多,

分下一下 根本的原因:处理器差异导致  固态比较低端导致

网友:
其实快是次要的,数据安全最重要。
固态比机械盘更难恢复数据,如果有重要文件,还是要多备份。

楼主:
500G的拆机sata2.5黑盘 读写稳定100M以上,完爆大部分固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测试一下,速度又有提升,请问nvme win11   单独有驱动可以安装吗,是不是可以提速? ...

英特尔慧荣主控的NVME盘用微软的驱动就好,慧荣自家的驱动会影响速度,只能开卡用

网友:
应该就是入门的

网友:
正常用就行,长期断电反而可能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测试一下,速度又有提升,请问nvme win11   单独有驱动可以安装吗,是不是可以提速? ...

这个速度还不够嘛

网友:
我认为正常能用就行

网友:
稳定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这个软件来测试?我觉得这个软件一点都不准,用它测的都是缓存的速度,颗粒速度根本就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