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不小心把大夏的蓝牙模块BT36玩半异常了

楼主(2025-05-02):
前些时间,从某宝上薅了一两片蓝牙模块DX-BT36。这模块做工还不错的。

这模块用的是串口通讯。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可以查询或设置模块的有关信息和发送、接收数据。
开始测试的时候,一切正常。
于是,想冒险修改它的UUID,不小心发送了“AT+UUIDffe1”,结果把模块弄“晕”了。
因为发送这条指令后,没有收到应有的回应,所以觉得是出问题了。
赶紧发送其他查询类查询类指令,都没有应答。莫非坏了?
最后,无赖拿出杀手锏------发送恢复出厂设置指令AT+DEFAULT,还是照常没有回应。
目前的情况 就是:蓝牙通讯这一块正常,就是发送查询类的指令均无应答。
设置类的指令不敢再试了,怕彻底把模块弄疯,哈哈!

网友:
触发八哥了

网友A:
一般上电后没有接串口就是at模式,接上有数据串口自动变成透传了AT指令不再响应,透传到输出,我买的汇承的”就是这样的,一般at指令不会清除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上电后没有接串口就是at模式,接上有数据串口自动变成透传了AT指令不再响应,透传到输出,我买的汇承的 ...

我的现在没有蓝牙连接的情况下 也是无法响应AT指令

网友B:
正好拆了 看看里面是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拆了 看看里面是啥芯片。

现在还能将就用,舍不得拆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还能将就用,舍不得拆开

1块钱撸的 不要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块钱撸的 不要怕。

那肯定的,哈哈

楼主(2025-06-02):
引用 网友B:
正好拆了 看看里面是啥芯片。

那天有拆了一个,里面的蓝牙芯片是个编号,没有具体的型号,还有一颗25Q80

网友(2025-07-26):
这种蓝牙支持arduino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有拆了一个,里面的蓝牙芯片是个编号,没有具体的型号,还有一颗25Q80

...

说明是DA14533芯片

网友:
你的指令是否有误,记得后面是个空格结束,记不太清楚了最好下了手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