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6V水壶锂电池充电器拆解 风扇吱吱响是点几滴缝纫机油还是加一点黄油好

楼主:
使用正常,就是小风扇吱吱响,是点几滴缝纫机油还是加一点黄油好?

楼主:
点了几滴缝纫机油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了几滴缝纫机油好了

滴两滴柴油机油,比缝纫机油强点,用时能长点。

网友:
点几滴缝纫机油

网友:
有机油,还是觉得缝纫机油好点

网友:
换新的风扇吧

网友:
滴几滴油先用等坏了再换

网友:
直接换新的风扇

网友:
国产山寨的一贯作风,没有EMI滤波,讲的就是能用就行系列。

网友:
风扇一般都是用油吧

网友:
还是缝纫机油好用。

网友:
内部加一些凡士林效果也不错

网友:
我是机油和黄油俩掺

网友:
加机油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
缝纫机油好

网友:
2滴机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