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美的微波炉

楼主(2025-05-02):
功能正常不加热

这个微波管是换好的

这个是原机的看不出哪里坏

两脚也是通的

对地绝缘也好的,就是不能用

网友:
换个微波炉的高压二极管试试!

网友:
不能用了,也许是别的原因

网友A:
先查高压保险断了没,这个可能性最大,其次是继电器是否正常

网友:
18年生产的,高压变压器可能是铝线的

网友B:
没看明白这个是不是说原来不能用,换了一个新的就能用了,所以不知道原来的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磁控管坏了

网友:
好像也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这个是不是说原来不能用,换了一个新的就能用了,所以不知道原来的为什么不能用 ...

是的,淘宝买了个装上就好了

网友:
好像没看到高压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高压保险断了没,这个可能性最大,其次是继电器是否正常

这个就没有高压保险,是直连的,买了个磁控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发射极加热丝,有可能短路,或者是别的,测量是好的,就是不加热了,俺遇到过。

网友:
连高压保险都没了。。。品质过于可靠了。。。

网友:
里面挺干净的。

网友:
买了个磁控管换上试试吧。

网友:
前不久刚买了一个

网友:
2楼方案应该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呀?

网友:
国产的磁控管不大耐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