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Sony vivo SVS15系列笔记本键盘

楼主(2025-05-02):
有一台老的Sony vivo SVS15系列笔记本,键盘好多没反应,用键盘测试软件测试,果然好多键不亮,正好五一放假没事干,拆开看看

外观,那几个键帽是我自己扣掉的

反面

软件测试结果,好多不良

扣掉键帽,有些脏,估计进水过

去掉键帽支架后硅胶按键层

键盘铝合金支撑层

电路层,有两层,可以看到腐蚀厉害,怪不得好多键没反应

腐蚀 厉害

另一种电路层

留下键帽和支架,其它的丢垃圾桶

谢谢观看!

网友A:
键帽留着干嘛?可以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帽留着干嘛?可以通用吗?

用盒子装着,又不占地方,以防万一用得到

网友:
留着也没用

网友B:
笔记本键盘难修又难拆

网友C:
留下也没用,心里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键盘难修又难拆

键帽和支架好修,薄膜电路没法修

楼主:
说不定哪天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下也没用,心里作用

说不定哪天用到了

网友D:
这种薄膜键盘坏了,没有必要修,除非键盘买不到,没办法了,可以试着抢救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键帽和支架好修,薄膜电路没法修

薄膜电路可以修,就是要用导电银漆连起来,有很多人修过的

网友E:
本本键盘就别指望修,直接换

网友F:
买新的笔记本键盘,薄膜电路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薄膜键盘坏了,没有必要修,除非键盘买不到,没办法了,可以试着抢救一下 ...

没有修,只是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东西不好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薄膜电路可以修,就是要用导电银漆连起来,有很多人修过的

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本键盘就别指望修,直接换

没有修,只是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新的笔记本键盘,薄膜电路没法修。

笔记本有点老,考虑要不要买,外接键盘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