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类型电池

楼主:
妹夫送我几节电池,型号应该是26650的,现在电量在3.3伏左右,电池上没有任何喷码,我现在不知道它是磷酸铁锂,还是亏电的三元锂?怎么能分辨啊。

网友:
磷酸铁锂26650

网友A:
接个负载,电压降的快的是三元锂,基本不降的是铁锂。
3.3V,三元锂基本已经没多少电了,铁锂基本是满电。
看你图片,应该是铁锂的。

网友B:
32650磷酸铁锂电池吧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摩托车的启动电池  就是用这个32650磷酸铁锂电池直接四串串起来 保护板都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650磷酸铁锂电池吧

看你这么做,我也想做一个摩托车启动电瓶,一直安装在车子上;话说;没保护板,会不会骑车三个小时,充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么做,我也想做一个摩托车启动电瓶,一直安装在车子上;话说;没保护板,会不会骑车三个小时,充爆 ...

还是铅酸电瓶来的安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铅酸电瓶来的安稳

+1,主要是便宜...

二○二五年五月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负载,电压降的快的是三元锂,基本不降的是铁锂。
3.3V,三元锂基本已经没多少电了,铁锂基本是满电。
...

+1,测放电曲线是个招...

二○二五年五月二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么做,我也想做一个摩托车启动电瓶,一直安装在车子上;话说;没保护板,会不会骑车三个小时,充爆 ...

满电16伏,摩托车是14.4伏  永远都充不满、、、
现在启动很猛  大灯和喇叭的电量都很足、比以前的电瓶电量强大很多

网友:
充到3.5伏,静置一段时间掉到3.3左右就是铁锂

网友:
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满电16伏,摩托车是14.4伏  永远都充不满、、、
现在启动很猛  大灯和喇叭的电量都很足、比以前的电瓶电 ...

主要是电流输出能力,启动瞬间需要很大电流的...

二○二五年五月二日

网友:
用卡尺量长度不是相当于短路正负极吗?

网友:
这不就是拆机的沃特玛32650磷酸铁锂电池么

网友E:
称重,三元锂和铁锂的密度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称重,三元锂和铁锂的密度不同

哪个密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