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心AMD显卡不支持WIN10

楼主:
这个显卡AMD网站上就没有提供WIN10的驱动

网友:
老显卡不支持是正常的,基本都考古等级了。

微软已经够仁慈了,没有强制不支持。

网友:
win10没关闭更新应该能自动打驱动,实在不行win8的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太老了,win10没有驱动很正常,可以尝试WIN8对应版本驱动。

网友:
其实WIN10也快到停用的阶段了,不是太新的硬件应该还可以用的

网友:
HD4350 ,确实太老了一点。。。。。。。。。。。。

网友:
找鲁大师直接硬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