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逍客换机油

楼主(2025-05-02):
一年了,该保养一下了

楼主:
大约加了3.7升左右,先开一天再检查油位

网友:
0w-20,够稀。刚启动的时候,发动机的动静估计不小。

网友A:
抖音上都在说空滤不可以吹,不知道谁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音上都在说空滤不可以吹,不知道谁说的对

在地上敲几下就行了,太脏直接换

网友:
我前几天4S换的,机油是长城的,滤芯是原厂的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地沟是哪的呀?

网友C:
没合适的坑位,不然我就自己做保养了,啥都齐全都,工具该买的都买了

网友:
都厉害呀,这么大物件都自己搞,工时费下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地沟是哪的呀?

没有地沟哦,看下前轮,自制的架子

网友:
只要有合适的操作场地,换机油还是可以自己搞的。放心

网友D:
车子前轮开到架子上抬高底盘,自己更换机油保养,动手能力不一般。

网友:
原厂机油看着很清亮啊,自己动手

网友:
这车也用0W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子前轮开到架子上抬高底盘,自己更换机油保养,动手能力不一般。

这架子自己动手做的,还算实用

网友:
日产1.6发动机的车,一般都是加3升机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合适的坑位,不然我就自己做保养了,啥都齐全都,工具该买的都买了 ...

自己做个抽油的工具,打开机盖就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个抽油的工具,打开机盖就能办了

试过,插不到底,抽不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插不到底,抽不完

我用了好多年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个抽油的工具,打开机盖就能办了

换机滤还是得躺车底下去换的,没辙,抽油的工具已经准备好了,网上买的小抽水泵,好像是管道泵,流量很低,但是自己折腾,不差这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