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奇怪的RX70线绕电阻精度值

楼主:
1.在小黄鱼上买了几个电阻,卖家只打包卖,不拆开单卖,10个1m 0.01%,9个10k 0.1%总共19个,10块钱一个,200元包邮

2.重点来了,因为1M的都是0.01%精度的,生产都是70年代-80年代的,生产日期,

3.然后我发现,10K的0.1%精度,居然所有的RX70线绕电阻实际精度都是0.01%的,因为总共有9个,绝对没有巧合的情况,

4.1M何10K的都是一个工厂的牌子,为什么厂家明明是0.01%超高精度的产品,非要改成0.1%精度的,0.1%的肯定没有0.01%的价格贵,

5.这是啥牌子的电阻,有没有博学的大佬懂的

网友A:
这么贵,壕无人性啊....

二○二五年五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壕无人性啊....

10个1m .01%的,9个10k的,200元总共包邮,不贵了,这个价格

网友B:
发烧原件啊,很少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个1m .01%的,9个10k的,200元总共包邮,不贵了,这个价格

是不贵,但是一般人只要一个,也就你买19个。。。

网友:
解答楼主的疑问:
RX70系列线绕精密电阻,是用精密锰铜电阻丝绕在陶瓷骨架上面制成的。
根据电阻率公式ρ=RA/l,确定了电阻丝的直径(截面积),控制好长度就可以得到极其精密的电阻。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那个年代的精密电阻绝大多数都是线绕的(因为精度最好把控:用尺量长度总会吧)。
需要注意的是,不是说厂家有意生产出0.1%,0.05%,0.01%精度这样的产品,而是先通过工艺流程投料生产一批某阻值的电阻,
电阻生产出来后,进行封装老化,老化后进行分级,满足0.01%精度的,打标0.01%;不足0.01%满足0.1%的,打标0.1%;以此类推。
而不是你想的今天我们生产0.01%精度的,明天我们生产0.1%精度的,不是这样。
然后,因为品控太好,0.01%电阻生产出来一大批,结果发现市场需要0.1%的多于0.01%精度的,那怎么办?
没关系,我就拿0.01%精度的打上0.1%精度的标记去卖;因为精度0.01%的电阻肯定满足0.1%的精度。
就像Intel生产处理器,出来的硅片都是一样的,根据市场需要和硅片性能,打标不同频率,分级去卖。
至于拿普通万用表测这种精密电阻看精度是否满足要求没有意义,这种电阻如果要严格测试,至少需要6位半以上的万用表,开尔文4线测量,环境恒温25℃条件下进行。
看商标是海鸥的,当年沈阳和上海好像有厂用这个商标,年代久远,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答楼主的疑问:
RX70系列线绕精密电阻,是用精密锰铜电阻丝绕在陶瓷骨架上面制成的。
根据电阻率公式ρ=R ...

感谢,感谢,牛逼PLUS的回答,真是不了解生产就不了解一切啊

网友:
好价格,楼上还有答案

网友:
我有一个,用来接变送器上的

网友:
看着好邪恶的电阻!

网友:
类似于以前玩的AMD开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烧原件啊,很少见

是的,非常少见,1M 0.01%的X宝上全新的也要60-80元钱一个了,我这个10元钱一个,算是白送了,哪怕是20元一个,任何人见到都可以毫不犹豫的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贵,但是一般人只要一个,也就你买19个。。。

本来也不想买那么多,但是卖家不拆卖,想着我不是有10M的0.01%的吗,将来做一个超高精度的电阻箱也不错

网友E:
这下你心心念念的1M、10M 0.01%电阻终于收集到了
线绕电阻和金属箔电阻,实际精度比标称精度高一个数量级的情况很常见。有些AE、Vishay的金属箔电阻,甚至标称1%,实测精度经常能到0.001~0.002%。具体原因,估计就是6楼说的情况
这个商标是鸿雁,国营北京第一无线电器材厂(797厂)的商标。上世纪50年代初,东德援建了华北无线电器材厂(718厂),后来797厂从里面拆分出来
现在的老二手线绕电阻,很多都是这个品牌。这家厂也是老牌的音响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下你心心念念的1M、10M 0.01%电阻终于收集到了
线绕电阻和金属箔电阻,实际精度比标称精度高一个数量级的 ...

是的,还是您记忆力好,知道我有了10M的0.01%线绕电阻,我最近有空也在偶尔看看塑料块电阻,手头的这个10M是0.01%电阻实在是舍不得焊接,1M的0.01%哪怕全新的也是能买到的,10M这玩意实在是太少见了,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
塑料块的1M何10M我见过的非常的少,也准备买几个到手看看,精度怎么样,好像见过的1M的塑料块厂家标的0.05%的比较多,10M的几乎没见过,
我擦,您还是了解的真多,我对曾经的国产厂家了解是真不太多,说实话,这些国产老厂做的东西是真不错,能让我们现在能便宜的买到这些好东西

网友F:
现在这个电阻除了校验表,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这个电阻除了校验表,没啥用。

价格不贵就随手买了,全新的1M的0.01%基本上都要60-80元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也不想买那么多,但是卖家不拆卖,想着我不是有10M的0.01%的吗,将来做一个超高精度的电阻箱也不错 ...

我现在买的EE无感电阻0.1%的,精度不够利用再买一个,差不多凑齐了一套,金属箔电阻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还是您记忆力好,知道我有了10M的0.01%线绕电阻,我最近有空也在偶尔看看塑料块电阻,手头的这个10 ...

合金箔做不了高阻的,金属膜也很难做高阻的。最高也就5MΩ差不多到头了。
高阻值还精密只有线绕可以,但是就是费工费力,原来RX11\70\71\73这些线绕精密都是人工手绕的,MΩ级别的电阻丝好像是0.02mm还是0.04mm的,绕制过程中有点风吹草动就断线报废了,废品率很高。
之所以现在能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些老货是因为精密电阻实在是个小众产品,一般情况用不上,就算用,现在有贴片的金属膜、合金箔、直插的EE,711这些性能更好的产品满足需求。这些古老的上世纪库存货是不会进入采购法眼的。业余拿来作为自己的电阻基准,足够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答楼主的疑问:
RX70系列线绕精密电阻,是用精密锰铜电阻丝绕在陶瓷骨架上面制成的。
根据电阻率公式ρ=R ...

这是北京的,当年东德援建的华北无线电联合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