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SX-J320功放维修并改独立

楼主(2025-05-02):
朋友的功放,以前烧过保险,换了一个保险能正常用,也没太在意测试。过了不久又坏了,又拿给我,估计上次烧保险是因为过流了。这回好好查一下吧

改独立使用实际很简单,拔掉信号输入的小电路板后,就能看到很多测试柱,电路板上都有连接标记,TP1连TP2,TP3连TP4,TP5、TP6、TP7相连即可

鼠笼功放的线路千万记住别插反

对管是1263和3180,烧了

贴片的推动管也烧了,丝印YL,是PNP管,另外还有一个SOT-23的PNP也烧了,我用8550代替了

手上没有这种贴片的推动管,就把两个推动管一起换成TO-220封装的试验,并装上功放管,机器能正常使用了。同时网购贴片的三极管,还没到货

研究了一下电路图,看得眼花缭乱,不同于普通的OCL功放,它的末级上管和下管正好是反的,一开始把我搞蒙了,这么接的好处是上管和下管都不用垫绝缘垫了,它俩的集电极是连一起的。但是功放管两个基极之间压差就不是以往的一点几伏了,而是略低于双电源,因为就少两个PN结的电压值。

自己按照原图重新画了一下电路,保护部分去掉了,这样好理解一点

等网购的贴片推动管到货了,换上后,反倒把图中的两个二极管又烧了,郁闷

用两个4148替换后,测试能出声音了,此时整机功耗37W

听了一段时间音乐,发现维修过的通道电流略大,发热比好的通道大些

那两个蓝色的电阻是原来在线的调交越失真的偏置电阻,旁边的两个黑色的是备用的,我把上偏置电阻68K接入电路电流有所下降,后来又在68K上并联了一个100K电阻

整机功耗降到33.3W

测试原来好的通道,两功放管基极之间的压降

测试维修过的通道,两个通道基本一致了

测试基本正常了

这是坏的元件,还有一个SOT-23的三极管找不到

图中红圈中是更换的元件,黄圈中是为了降低电流,接入的电阻

由于文件大小限制,上传的图纸中删除了后面没用的部分

网友:
这也能找到图纸,
节日快乐哦……

网友:
排线连接很有特色

网友:
这些旧功放声音还是不错的就是原装的电子元件坏了比较难找到。

网友:
高手,现在修这个的少了

网友:
高手啊,很快就能修好

网友:
修功放的高手,专业的

网友:
这电路图画的比厂家的还要工整!

网友:
不错能修功放的都是高手

网友:
先锋是不是小日本的货?

网友:
先锋SX-J320功放维修并改独立,还能这样改。

网友:
楼主还会维修音响功放,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