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上木工夹子了,手机后盖还是没粘好,还是有缝隙。。。

楼主(2025-05-02):
怎样才能把后盖粘的严丝合缝呢

网友:
不好粘,用过的手机电池有轻微鼓包,合不严了

网友A:
我自从换了电池后就不粘了,反正用手机壳,下次换电池更方便

网友:
感觉胶水涂的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从换了电池后就不粘了,反正用手机壳,下次换电池更方便

你的后盖可以随时拿下么?

网友:
兄弟,除非电池鼓包了,才会象这样,正常的后盖很轻松紧贴中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后盖可以随时拿下么?

当然可以,靠着一点余胶,指甲扣下就可以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从换了电池后就不粘了,反正用手机壳,下次换电池更方便

确实,不要上胶了我的也没有上胶,.,LZ的手机可是变形了,应该校正后再安装.

网友B:
这个夹子大了点,其实只要用一些橡皮筯绑住就行,胶水太多了,少一点就行,不然还要清理溢出的胶水

网友:
未上胶前看确认缝隙有多大,是否正常。
无问题后再上胶。

网友:
楼上大神多,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夹子大了点,其实只要用一些橡皮筯绑住就行,胶水太多了,少一点就行,不然还要清理溢出的胶水 ...

橡皮筯绑住缝隙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