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line in和Mic in有什么区别?

楼主:
都是一个地,一个信号,

Line in的电气特性和Mic in的电气特性有什么区别?
混音器,如何知道输入的是线路音频,还是麦克风音频?

网友:
麦克风口有偏置电源,让驻极体话筒能工作。

线路输入口没有。

网友:
Line in相对于Line Out应该是最大电平输入,不能调节增益。如果输入设备只有Line in,输出端没有Line out,那么输出端应该尽可能调高音量。

网友:
我刚量了一下,电脑的mic in有2.4v的直流电压
mic in和line in我都录过音,音质一样,不开音量增强的话录出的声音都挺小的

网友:
除了有偏置,专业的人会说,输入阻抗不一样

网友:
阻抗不一样,要做匹配